C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中的应用

楼主:
在单片机的开发应用中,已逐渐开始引入高级语言,C语言就是其中的一种。对用惯了汇编的人来说,总觉得高级语言’可控性’不好,不如汇编那样随心所欲。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C语言知识,有些东西还是容易做出来的,以下是笔者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几个问题,希望对初学C51者有所帮助。 一、C51热启动代码的编制 对于工业控制计算机,往往设有有看门狗电路,当看门狗动作,使计算机复位,这就是热启动。热启动时,一般不允许从头开始,这将导致现有的已测量到或计算到的值复位,导致系统工作异常。因而在程序必须判断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常用的方法是:确定某内存单位为标志位(如0x7f位和0x7e位),启动时首先读该内存单元的内容,如果它等于一个特定的值(例如两个内存单元的都是0xaa),就认为是热启动,否则就是冷启动,程序执行初始化部份,并将0xaa赋与这两个内存单元。 根据以上的设计思路,编程时,设置一个指针,让其指向特定的内存单元如0x7f,然后在程序中判断,程序如下: void main() { char data *HotPoint=(char *)0x7f; if((*HotPoint==0xaa)&&(*(--HotPoint)==0xaa)) { /*热启动的处理 */ } else { HotPoint=0x7e; /*冷启动的处进 *HotPoint=0xaa; *(++HotPoint)=0xaa; } /*正常工作代码*/ } 然而实际调试中发现,无论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开机后所有内存单元的值都被复位为0,当然也实现不了热启动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用C语言编程时,开机时执行的代码并非是从main()函数的第一句语句开始的,在main()函数的第一句语句执行前要先执行一段’起始代码’。正是这段代码执行了清零的工作。C编译程序提供了这段起始代码的源程序,名为CSTARTUP.A51,打开这个文件,可以看到如下代码: .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 可见,在执行到判断是否热启动的代码之前,起始代码已将所有内存单元清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好在启动代码是可以更改的,方法是:修改startup.a51源文件,然后用编译程序所附带的a51.exe程序对 startup.a51编译,得到startup.obj文件,然后用这段代码代替原来的起始代码。具体步骤是(设C源程序名为HOTSTART.C): 1. 修改startup.a51源文件(这个文件在C51\LIB目录下)。 2. 执行如下命令: A51 startup.a51 得到startup.obj文件。将此文件拷入HOTSTART.C所在目录。 3. 将编好的C源程序用C51.EXE编译好,得到目标文件HOTSTART.OBJ。 4. 用 L51 HOTSTART, STARTUP.OBJ 命令连接,得到绝对目标文件HOTSTART。 5. 用 OHS51 HOTSTART 得到HOTSTART.HEX文件,即可。 对于startup.a51的修改,根据自已的需要进行,如将IDATALEN EQU 80H中的80H改为70H,就可以使6F到7F的16字节内存不被清零。 二、直接调用EPROM中已固化的程序 笔者用的仿真机,由6位数码管显示,在内存DE00H处放显示子程序,只要将要显示的数放入显示缓冲区,然后调用这个子程序就可以使用了,汇编指令为: LCALL 0DEOOH 在用C语言编程时,如何实现这一功能呢?C语言中有指向函数的指针这一概念,可以利用这种指针来实现用函数指针调用函数。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的定义格式为: 类型标识符 (*指针变量名)(); 在定义好指针后就可以给指针变量赋值,使其指向某个函数的开始存地址,然后用 (*指针变量名)()即可调用这个函数。如下例: void main(void) { void (*DispBuffer)(); /*定义指向函数指针*/ DispBuffer=0xde00; /*赋值*/ for(;;) { Key(); DispBuffer(); } } 三、将浮点数转化为字符数组 笔者在编制应用程序时有这样的要求:将运算的结果(浮点数)存入EEPROM中。我们知道,浮点数在C语言中是以IEEE格式存储的,一个浮点数占用四个字节,例如浮点数34.526存为(160,26,10,66)这四个数。要将一个浮点数存入EEPROM,实际上就是要存这四个数。那么如何在程序中得到一个浮点数的组成数呢? 浮点数在存储时,是存储连续的字节中的,只要设法找到存储位置,就可以得到这些数了。可以定义一个void的指针,将此指针指向需要存储的浮点数,然后将此指针强制转化为char型,这样,利用指针就可以得到组成该浮点数的各个字节的值了。具体程序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void FtoC(void) { float a; uchar i,*px uchar x[4]; /*定义字符数组,准备存储浮点数的四个字节*、 void *pf; px=x; /*px指针指向数组x*/ pf=&a; /*void 型指针指向浮点数首地址*/ a=34.526; for(i=0;i<4;i++) { *(px+i)=*((char *)pf+i); /*强制void 型指针转成char型,因为*/ } /*void型指针不能运算*/ } 如果已将数存入EEPROM,要将其取出合并,方法也是一样,可参考下面的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CtoF(void) { float a; uchar i,*px uchar x[4]={56,180,150,73}; void *pf; px=x; pf=&a; for(i=0;i<4;i++) { *((char *)pf+i)=*(px+i); } } 以上所用C语言为FRANKLIN C51 VER 3.2。 给C语言增加几个位操作函数 在汇编语言中有直接对位进行操作的指令,如置位、复位、位取反、测试某一位等,这对于硬件操作十分方便,在C语言中尽管也提供了一些位操作手段,如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取反等,但它们是对一个字节进行操作,如要对具体的一位操作,仍旧不方便,以下给出了一些函数,可以模仿汇编语言的一些位操作功能。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测试变量某一位是否为‘1’,是返回真,否返回假,num为待测试的数,bit为位数,其值从0到7,下同*/ uchar bittest(uchar num,uchar bit) { if(num>>bit&0x01==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char bitclr(uchar num,uchar bit) /*清除某一位*/ { uchar bit_value[]={1,2,4,8,16,32,64,128}; return num&~bit_value[bit]; } uchar bitset(uchar num,uchar bit) /*设置某一位*/ { uchar bit_value[]={1,2,4,8,16,32,64,128}; return num|bit_value[bit]; } uchar bitcpl(uchar num,uchar bit) /*取反某一位*/ { uchar bit_value[]={1,2,4,8,16,32,64,128}; if(num>>bit&0x01==1) return num&~bit_value[bit]; else return num|bit_value[bit]; } /*以下主程序演示,调用时,可以直接给出数值,也可以给出变量名*/ void main(void) { uchar xx=0xfe; xx=bitset(xx,0); printf("The set out is %x\n",xx); printf("The clr out is %x\n",bitclr(255,0)); printf("The test out is %x\n",bittest(0xff,0)); printf("The cpl out is %x\n",bitcpl(0x00,7)); } 以上是以TC为例编写的主程序,各函数在其它C语言中也一样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