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M1、ID读卡器调试手记(1)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基于AVR ATMEGA128的手持读卡器设备。 该读卡器可以读M1卡和ID卡。 包括键盘(MEGA8)、液晶显示(NT7534)。 周五,板子回来了,开始调试。 先将MEGA128焊好,焊好液晶及其相关部分的电路,加电,通过isp(使用的深圳富有勤电子的isp下载软件,该下载软件,有个问题,就是开始下载后,把下载线断开,仍然可以完成下载,其实程序并为下在成功,害我耽误了不少时间)下载测试程序,之后,重现上电,没有任何显示。 查软件,I/O定义没有错,软件也没问题,重新焊了一遍液晶的引脚,没有效果。最后,无奈,准备换一块液晶,拆卸时,发现液晶的软排线引脚已经全部断掉了(质量不好)。重现焊上一块液晶,上电,欣喜不已,测试画面出现了,至此,液晶部分调通了

网友:

液晶调试完成后,将按键、MEGA8等键盘电路焊接好,下载软件,上电,程序运行OK,初期的顺利。开心阿! 然后,一鼓做气将ID读卡模块和天线等相关电路焊好,上电测试,读卡,ID卡号顺利显示在液晶屏上,ID读卡耶完成了,真是顺利。 最后,焊接M1读卡部分,MC522太小,非常难焊,不是短路,就是虚焊,最后,焊接完成,上电,没反应,傻了,读不出来,找问题。。。。。

网友:

M128确实好,资源比较多, 可惜手头上没有的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