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领域中所用到的芯片

楼主:
1.音频pcm编码DA转换芯片cirrus logic的cs4344,cs4334 4334是老封装,据说已经停产,4344封装比较小,非常好用。还有菲利谱的。 8211等。 2.音频放大芯片4558,833,此二芯片都是双运放。为什么不用324等运放 个人觉得应该是对音频的频率响应比较好。 3.244和245,由于244是单向a=b的所以只是单向驱动。而245是用于数据总线等 双向驱动选择。同时245的封装走线非常适合数据总线,它按照顺序d7-d0。 4.373和374,地址锁存器,一个电平触发,一个沿触发。373用在单片机p0地址 锁存,当然是扩展外部ram的时候用到62256。374有时候也用在锁数码管内容显示。 5.max232和max202,有些为了节约成本就用max202,主要是驱动能力的限制。 6.网络接口变压器。需要注意差分信号的等长和尽量短的规则。 7.amd29系列的flash,有bottom型和top型,主要区别是loader区域设置在哪 里?bottom型的在开始地址空间,top型号的在末尾地址空间,我感觉有点反, 但实际就是这么命名的。 8.164,它是一个串并转换芯片,可以把串行信号变为并行信号,控制数码管显示可以用到。 9.sdram,ddrram,在设计时候通常会在数据地址总线上加22,33的电阻,据说是为了阻抗匹配,对于这点我理论基础学到过,但实际上没什么深刻理解。 10.网卡控制芯片ax88796,rtl8019as,dm9000ae当然这些都是用在isa总线上的。 24位AD:CS5532,LPC2413效果还可以 仪表运放:ITL114,不过据说功耗有点大 音频功放:一般用LM368 音量控制IC. PT2257/9. PCM双向解/编码 ADC/DAC CW6691. 2.4G双工通讯 RF IC CC2500 ysh815 24位AD:CS5532,LPC2413效果还可以 仪表运放:ITL114,不过据说功耗有点大 音频功放:一般用LM368 coke 音量控制IC. PT2257/9. PCM双向解/编码 ADC/DAC CW6691. 2.4G双工通讯 RF IC CC2500 1.cat809,max809,这些是电源监控芯片,当低于某一电压以后比如3.07v等 出现一个100ms的低电平,实现复位功能。当然这个要求是低复位。 max810,cat810等就是出现一个100ms的高电平。还有一些复位芯片,既有高 又有低复位输出,同时还有带手动触发复位功能,型号可以查找一下。 2.pericom的pt7v(pi6cx100-27)压控振荡器,脉冲带宽调制。 系统需要起来 首先是电源,这方面的芯片有很多啊 比如7805,7812,7905,7912,lm317,1117-1.8,2.5,3.3当然 1117有800ma的限制,对功率要求比较低的时候用,lm317功率可以稍微大点。TL431做可调基准电压 其次就是时钟,要求精度高的话,就用压控振荡器,一般无源晶振,加22-33pf等的电容,或者在加2m的电阻来谐振什么的。 然后是复位,要求高就用专业芯片,一般可以用电容和电阻搭配来实现。 如果系统这时候正常就没话了,如果有问题,就要看中断向量,逻辑电路方面。 这个时候是最痛苦了,当然用示波器检查问题。 一般情况下为保持总线状态稳定都会加上拉,很少用下拉,但有时候会用。 我理解上拉比下拉好,因为上拉是外部电源供电,对芯片来说是灌电流,不消耗 芯片本身功率,而下拉是拉电流,由芯片供电,芯片功率是有限制的,同时拉电流要比灌电流差一个数量级,个人观点可以讨论。 1.24c02等E2PROM芯片有atmel,issi等品牌 2.nand的flash,amd29系列,有winbond,mx,atmel等 3.sdram有hynix,issi,winbond,三星等等 4.音频系列的芯片philips的比较有名主要是因为有些音频标准是它做的,但是 市场上比较少,因为价格比较贵。 5.常见的逻辑器件主要有TI等知名厂家。 得空再整理,先写几个: 1、语音编解码TP3054/3057,串行接口,带通滤波。 2、现在用汉仁的网卡变压器HR61101G接在RTL8019AS上,兼容的有VALOR的FL1012、PTT的PM24-1006M。 3、驱动LED点阵用串行TPIC6B595,便宜的兼容型号HM6B595 交换矩正: mt 8816 8*16 双音频译码器: 35300 关于网络变压器比如有常用的8515等但是我觉得它们这些独立变压器封装太大。 现在我们使用一款YDS的变压器,把RJ45接口和变压器做在一起,体积比普通 RJ45稍微大一点,市场价格单买就6元,如果量大我觉得在4元-5元肯定可以下来。关键是可以节约空间同时只要注意芯片输出端的差分信号了。但是其抗雷击等具体性能没有测过,我觉得YDS既然能做成产品应该有保证。 我们原来使用单独的网络变压器,如常用的8515等。 现在我们用YDS的一款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 其优点:1.体积仅比普通的RJ45稍微大一点。 2.价格单买就6元,我觉得量稍微大点应该在4-5左右或者更低。 3.连接比较方便只要把差分信号注意就可以了。 缺点:用的人不多,不知道是因为是新,还是性能不好,我们用了倒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做过抗雷击等测试,我觉得既然YDS做了这样的产品,性能应该问题不大。 我觉得最好再加一点典型电路的原理图等。 比如说网络接口,串口232,485通讯,I2C级连,RAM连接,FLASH连接,电压转换,时钟电路,打印接口电路,以及如何在没有典型电路的时候,把芯片和已有系统有效连接等。 首先要有开关电源需求,额定电流,功率,几路输出,主路设计等等 如何测试其性能指标达到要求。 我做的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如何过CCC测试,包括EMC,EMI,安全等测试。 以及各类标志 ul标志 http://www.fjqi.gov.cn/RZYD/UL/UL.htm CCC标志 http://www.ceeia.com/QYRZ.asp 可能说的比较乱,但是要想成为项目经理必须都懂点,最起码不会被人问的发愣。还有稍微懂点结构设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NE555电路 PCF2111CT-T驱动LCD电路 DS1220AD---SRAM 便宜的液晶驱动芯片HT1621 要求一般的485芯片SN3082 CH375A USB主控芯片 南京沁恒的 我目前也在做usb方面的东西。 选择了几家芯片。 gl公司,cypress公司等。 usb从设备的,就是优盘。 usb主设备的,就是电脑。 有些芯片现在主从都做了,所以存在如何设置主从的问题。 如果笔记本电脑和普通的电脑主机usb连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理解笔记本上不会出现普通电脑的硬盘,普通电脑也不会出现笔记本的 硬盘信息。这可以试试。 LED数码管显示: 我用MAX7219,虽然贵,但真的很好用,因其有亮度寄存器,系统便于白天亮一点晚上暗一点。我做的系统用了20个,现已运行3年多,完好。 下位机cpu:at89c2051,我的系统用了20个,运行三年多,第二年时,无故坏了3个,感觉一般。 数据采集,我用tlc2543,我的系统用了3个,感觉便宜、好用,但不准,感觉似乎每个通道的基准电压都不一样似的。 运放OP27,很好用,经受住时间考验,连续3年 TI的充放电管理芯片,BQ2400X,也挺好的 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用的光耦,就是光电隔离: TLP521-1 TLP521-2 TLP521-4 其实我只用过TLP521-1,很好用的,TLP521-2 的价格比 TLP521-1要贵两倍多,不只为什么,恩 LED导通电流是小了一点 它们由于速率有点低 所以推荐高速光耦 6N136 1M 6N137 10M 单通道HDLC协议控制器:MT8952; 音频放大器LM2904; 512k*8带软件保护可段/整片擦除的flah28SF040; 关于电压转换芯片的一点体会. 1117用的比较多,由于有800ma的电流限制, 如果电流还要大,那就用7805,7809,7812 lm317.其中lm317最大可以达到1.5A(手册上说),但是我没有用过. 78系列达到输出电流1A,但是我用过到300mA左右就很烫了,不知道是散热片问题 还是其他问题,请教有做过1A左右的输出电流的朋友,谈一下情况,谢谢. 这些电源芯片我总结主要指标 如果是固定不可调的,如7805等要求其输入调整率,输出调整率,最大输出电流 自身所能承受最大的功耗.如果是可调整的,那就是调整范围以及精度.如lm317 如果电流超过1.5A以后那该如何处理呢? 当然超过1.5A的电子产品其实是很少的,据说可以通过扩流处理,这个我不太清楚 请那位大哥解释一下.不会是多接几个LM317并联吧那我真的晕到了.呵呵. 电源超过1.5A的可以用LMS1587-1.5,3.5,3A的LDO 还可以用LM2676做开关电源,也是3A的 AD7865做电机控制的使用很不错,四路350K,14位精度,单电压,+/-10V输入,推荐使用AD7864的升级用。 掉电保存可以选择NVRAM,带电池的,maxim有很多 74ALVC164245,电平转换芯片,3.3V电平和5V电平总线接口用 74HCT14:输入3.3V,输出接5V ULN2003:达林顿输出的驱动芯片,带继电器灭弧的二极管,驱动继电器不错 MAX708:复位芯片,带高低电平和手动复位功能 CPU:虽然不推荐选用***货,但是多一个选择也不错,SuperH系列的CPU性能不错 1:usb控制器,cypress公司的cy7c63723,cy7c68013,63723是otp的建议初次搞usb接口的不要使用,调试起来很麻烦。 2:cpld,fpga用xilinx的型号很全 3:2.4g rf收发芯片nrf2401a 看门狗 813、705、706等 1、LI358/LM324 小信号放大器,通用型的当然你要求太高就的另选了。 2、24C08/24C16 EEPROM 感觉还可以!! 3、MPS3100 传感器 1,可做充电器的电压升降的IC,SP34063,感觉使用起来还是听方便的 2,RF IC,NRF2401,NREF2402, 还有功能更强的集成增强型8051内核的好象是 NRF24E1,不过我没用过 3,音频功放TPA0211 1. 24LC00,Microchip公司生产,128 bit I2C bus serial EEPROM 2. HT12E, HOLTEK公司(台湾)生产,Encoder, 用于RF发射机,编码共有2的12次方种组合。也有红外的编码芯片。 3. HT12D,是与“HT12E”对应的解码芯片。也有红外的解码芯片。 4. IRF640N,Power MOSFET,电力场效应管 电能(ATT7022A、SA9904B)、压力(PGA309)、温度(DS18B20、K型热电偶MAX6675)、湿度(SHT10)、液位(LM1042)、烟雾(NIS-09C+MC145018)、红外(HS0001)、距离(TDC-GP1)、转速(KM115-1),codec(AMBE-2000)、can(SJA1000)、gps(u-blox)、无线数传(nRF905、nRF9e5) 我用过的2.4G无线芯片:nRF2401(Nordic) 我用过的一些: 在单片机调试过程中,如果晶振超过22.1184MHz,地址锁存器一定要用HC系列的,否则时序不对。比如74LS373要得换成74HC373 AD转换方面的芯片用过有:8路8bit的AD有AD0809 MAX306 为16选1模拟开关。使用时注意不用引脚一定要处理,一般通过电阻接地 16位ad7705不错,使用简单 数码驱动max7219还可以 线性光耦hcr210不错 语音芯片isd的用着方便 5460单相仪表用精度相当高 ADE7758三相电力计量芯片0.5级 ATT7022三相电能计量芯片0.5级,可作多功能表 24bit的有AD7712AN 温度传感器:AD592CN,环境稳定25度时精度,+/-0.5度

网友:

说的有理 可作选型参考

网友:

好人!好贴! 收藏了。

网友:

非常全面了,介绍的不错

网友:

支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