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转DSP

楼主:
有51单片机基础的人,学习DSP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学习DSP有哪些关键点需要注意?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

网友:

首先了解它的指令风格~~~~ 了解其各寄存器的用法.这对编程有用.

网友:

如果你想使用汇编 需要了解汇编指令的意思 如果你想使用c 那么你仅仅需要注意一点c的差别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 详细了解dsp的构架 结构 流水 以及寄存器等等 并要自己去花时间学习 我觉得基本差不多了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我是用C语言。我有几个特别菜的问题。 第一、程序是在哪里运行?外部FALSH里、外部RAM、内部RAM。 第二、变量是在哪里存储? 第三、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

网友:

在flash里运行 不可能在ram中运行的?(真的学过51?) 变量能储存?(学过51么?) main之前需要初始化(了解keil c就知道了) dsp中需要引导boot文件 你应该再多看看书 不要问常识性的问题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看芯片手册,了解硬件资源 看指令集,了解一下指令(即使你不使用汇编编程) 熟悉开发环境,开发工具 找点例程看看 开始自己写咯

网友:

就是这些简单常识性的东西,书里一般都不写。而且就是这些东西最需要帮助,其他的都可以看书学习。 比如声明一个变量。它存在哪儿了?是在外部RAM里,还是在内部RAM里? 根据经验在flash里运行的程序,速度不会超过70M。高速的DSP运行速度达到500M甚至更高。每个程序指令都是从flash里调出执行的吗?还是由系统自动从外部flash里调入一部分到内存里执行?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