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图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

jpg

jpg

网友:

伏安特性测试,但图具体怎么看,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大体上总算明白了,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图上是测试数据: 电压输入从0V不断调高电压到48V,一边测试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如果坐标点在那些绿线和红线之中,就是不希望的;如果坐标点全部落在红线之外就是所期望达到的正常工作区域 实际那条粗黑线有很多点落在了红线的区域之类,所以需要再进行修改调整电路 刚才跟交给我这张数据测试表的人讨论了一下,听他意思,他是想模拟电源启动过程(实际工作电压为12V),希望启动过程的所有坐标点都落在红线之外 问题:就是如何能使启动过程中的坐标点都落在红线下面的正常工作区域里 启动时看起来有点象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