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个I/O控制,8个LED

楼主:
这个3控6个LED ,这个4控8个LED。 那位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第一个就类似3-8译码器。。。

网友:

只不过状态只取两两有差异的,000和111舍去了。

网友:

不错,确实很妙。 但只能有一个亮。

网友:

顶一下

网友:

用译码器或164扩口

网友:

这个只在IO比较少时,而且CPU不需要处理太多数据时实用,这样很浪费CPU资源,

网友:
不错

好东西,可以用动态扫描就相当与6个同时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