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故障仿真的方法以及仿真结果的描述方法有哪些?

楼主:
我想做故障仿真,获得故障状态列表,也就是元器件在不同状态(即故障状态)下,电路输出的状态,即故障状态。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故障状态和正常状态的识别用什么方法?请各位赐教!

网友:

一直用的硬件仿真不好意思

网友:

欢迎周董~~

网友:

没做过故障仿真 不过应该可以做的 像硬件仿真那样设置断点

网友:

呵呵,不按要求输出的,就为故障. 你应该去了解正常输出的状态,因为故障的输出状态太多了,你总结得完吗???? 而正常的状态只有一个,你说呢?????

网友:

斑竹说的是啊,故障状态太多了,难道就没有办法自动的逐一仿出来?

网友:
斑竹辛苦!proteus支持这样的二次开发吗?

proteus能这样吗:原理图中器件的参数设为有限的几种状态,然后自动的将这几种状态分别仿一下,看结果有什么不同?或者自己开发这样的软件,proteus软件支持这样的二次开发吗?

网友:

能不能通过软件设置你想要的故障信号..这样运行以后测量你的输出,看是不是正常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总是需要仿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软件设置你想要的故障信号..这样运行以后测量你的输出,看是不是正常不就可以了.
请问是通过什么样的软件?关键是有很多故障参数,需要逐一的仿一下。 回9楼的版主,我是要通过仿真获得故障知识列表。我的问题现在明确为:EDA软件能不能二次开发,逐一的修改器件参数,进行仿真,记录结果?

网友:

感谢各位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给予的关注和帮助,使我的问题逐渐明晰。我现在的问题与最初已经变化了不少,即:EDA软件能不能二次开发?用软件逐一的进行下列操作“修改器件参数---〉进行仿真---〉记录结果”? 为了让大家看清我的问题,因此就此问题我再发一个话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在哪个都可以。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容易实现,故障的种类太多了。如果真想做请用高档处理器,连接显示屏来显示你能够总结出来的故障。

网友:

嗯,EDA软件好像没听说过有二次开发的(至少目前没有哪个厂商提供过这方面的资料),但元件的仿真参数是可以修改的。但如果你要进行故障仿真,那可能就不是单单是参数的修改问题,还会包括对这些器件的逻辑的修改,那你就得对这个软件(或器件)相当了解才行。 这样花进去的精力是否值得呢,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楼上版主说的对,对复杂的器件的确需要功夫,可以先从简单的做起。故障仿真的意义是很大的,设计阶段的FMEA(故障模式分析)、维修性设计与分析、使用阶段的维修工作,等等,都用得着。

网友:

个人认为,故障仿真比较难,能作出来故障仿真也是可能。但是为什么不做一个数据库呢,把可能出现的问题罗列出来,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然后在实际应用中根据问题直接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