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18B20测温度?

楼主:
怎样用18B20测温度?有没有源程序作参考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 很多程序

网友:

嗯,我这有一个,是汇编的, ;这是关于DS18B20的读写程序,数据脚IN,晶振12MHZ ;温度传感器18B20汇编程序,采用器件默认的12位转化,最大转化时间750微秒 ;可以将检测到的温度直接显示到AT89C51开发实验板的两个数码管上 ;显示温度00到99度,很准确哦~~无需校正! ;单片机内存分配申明! TEMPER_L EQU 29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8位 TEMPER_H EQU 28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8位 FLAG1 EQU 38H;是否检测到DS18B20标志位 a_bit equ 20h ;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b_bit equ 21h ;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in equ P3.3 FF2 equ P2.6 FF1 EQU P2.7 BBTH EQU 70H BBTL EQU 71H BBCRC EQU 72H ORG 0000H MAIN: LCALL GET_TEMPER ;调用读温度子程序 ;进行温度显示,这里我们考虑用网站提供的两位数码管来显示温度 ;显示范围00到99度,显示精度为1度 ;因为12位转化时每一位的精度为0.0625度,我们不要求显示小数所以可以抛弃29H的低4位 ;将28H中的低4位移入29H中的高4位,这样获得一个新字节,这个字节就是实际测量获得的温度 ;这个转化温度的方法可是我想出来的哦~~非常简洁无需乘于0.0625系数 MOV A,29H MOV C,40H ;将28H中的最低位移入C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29H,A LCALL DISPLAY ;调用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mov a,b_bit CJNE A,#03H,EEE CLR P1.6 EEE:SETB P1.6 CPL P1.0 AJMP MAIN ; 这是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INIT_1820: SETB IN NOP CLR IN ;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3 TSR1: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TSR1 SETB IN;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25H TSR2: JNB IN,TSR3;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CLR P1.7;检查到DS18B20就点亮P1.7LED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CLR P1.1 LJMP TSR7 TSR5: MOV R0,#117 TSR6: DJNZ R0,TSR6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IN RET GGNC: SETB IN LCALL INIT_1820;先复位DS18B20 JB FLAG1,TSS3 CLR P1.2 RET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3: ;DS18B20已经被检测到!!!!!!!!!!!!!!!!!!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LCALL WRITE_1820 MOV R0,#BBTH MOV A,@R0 CALL WRITE_1820 INC R0 RET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GET_TEMPER: SETB IN LCALL INIT_1820;先复位DS18B20 JB FLAG1,TSS2 CLR P1.2 RET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CLR P1.3;DS18B20已经被检测到!!!!!!!!!!!!!!!!!!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这里通过调用显示子程序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LCALL DISPLAY LCALL INIT_1820;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到35H/36H CLR P1.4 RET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WRITE_1820: MOV R2,#8;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IN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IN,C MOV R3,#23 DJNZ R3,$ SETB IN NOP DJNZ R2,WR1 SETB IN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29H ; 低位存入29H(TEMPER_L),高位存入28H(TEMPER_H) RE00: MOV R2,#8;数据一共有8位 RE01: CLR C SETB IN NOP NOP CLR IN NOP NOP NOP SETB IN MOV R3,#9 RE10: DJNZ R3,RE10 MOV C,IN MOV R3,#23 RE20: DJNZ R3,RE20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lay: mov a,29H;将29H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b_bit,a ;十位在a mov a_bit,b ;个位在b mov dptr,#numtab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 r0,#4 dpl1: mov r1,#250 ;显示1000次 dplop: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0,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clr FF2 ;开个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FF2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0,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clr FF1 ;开十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FF1 djnz r1,dplop ;100次没完循环 djnz r0,dpl1 ;4个100次没完循环 ret ;1MS延时(按12MHZ算) D1MS: MOV R7,#80 DJNZ R7,$ RET ;实验板上的7段数码管0~9数字的共阴显示代码 numtab: DB 28H,7EH,0a4H,64H,72H,61H,21H,7CH,20H,60H,0FFH;; ;DB 0CFH,03H,5DH,5BH,93H,0DAH,0DEH,43H,0DFH,0DBH end 这是上面程序汇编以后获得的编程器烧写文件:DS1820.hex 下载烧写文件的方法:将鼠标移到烧写文件的超级键连处,点击鼠标的右键,选择“目标另存为(A)...”保存文件类型中不要选择“文本文件”,应该选择“所有文件”,这样就能获得*.hex文件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
时序间的延时调不好容易不出结果,建议把延时程序以宏形式定义出来,方便更改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