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调频发射机 转

楼主:
这是我自己做的调频发射机,发射功率18mW,在天线不大于一米的情况下用收音机接收距离大约20米,效果还不错!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就请顶一下!谢谢~

网友:

天线是如何选择的呢?

网友:

看发射的频率了

网友:

记得以前作过的是这样的 比如作的是108MHZ的,那么 L天线≈λ/4=C/(4*f)<3.0*108/(4*108)<75cm 这样用75CM的就够了

网友:

天线我倒还没有注意这么多,我还在看书,有些天线要自己制,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拿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我以后的制作会注意天线的长短问题了.

网友:
没图?

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
我看到空心电感和磁芯变压器就头痛.因为我连个万用表都没有.
只希望用笔计算出来一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