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51单片机的通讯口不够用的了,想用USB与上位机通讯,我查了几种芯片,PDIUSBD12、USBN9602、SL811、ch375等,不需要读写U盘,只进行通讯,好像PDIUSBD12用的比较多,比较稳定。谁能给提供个性能稳定、开发时间短、程序量少点的芯片?

网友:
回复:USB

PDIUSBD12 就这个

网友:
回复:USB

现在有单片机直接集成USB的芯片的

网友:
回复: USB

看看这个,对你的设计有帮助

pdf

网友:
回复:USB

在我现在的条件下只能选择需要外部微处理器的接口芯片

网友:
回复:USB

D12需要在2000和XP系统中再写驱动吗?好象只有在98系统中需要装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