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5 7915 带来的工频率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
用7815 7915 正负电源给ad620供电,输入一个20mv的直流信号,放大15倍 出来应该是300mv的直流信号,但是现在波形是频率为50hz,占空比为50%,幅度300mv的方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用蓄电池+-15v供电就完全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7815和7915的输出

网友:

完全是一条直线 似乎看不出任何毛病啊

网友:

据说有200mv的干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么严重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正常的话 你的信号输入端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输入阻抗太高 输入的电缆太长,且没有屏蔽? 前端型号的输出阻抗也很高?

网友:

7815和7915如果有干扰,这么大的幅度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到。 现在看不到就不是7815和7915的问题。 输入是直流,确定吗?也应该用示波器看看。如果是双踪示波器,一个通道看输入,另一个通道看输出。 AD620是仪表运放,你的输入共模范围是否超出? 运放正负电源到地都应该并联旁路电容,最好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无感薄膜电容并联。

网友:

明显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运放的纹波抑制比可是相当高的

网友:

共摸干扰,将地线接大地试试

网友:

稳压器的输出端引线要尽量短,滤波措施要好。

网友:

我用过7812和7915两路电源,但是好像没有出现老兄的问题,确认输入是直流??

网友:

首先是输入阻抗的问题,ad620的本身输入阻抗就十分大,我信号的输入阻抗仅20k而已,应该不会影响ad620的信号输入. 其次输入的电缆线绝对不长,15cm而已. 前端信号的输出阻抗,是否就是ad620的输入阻抗,是的话上面就已经回答了 信号是从200k串联一个200欧姆的电阻,10v蓄电池供电,10mv信号是从200欧姆的电阻上取得的.所以输入绝对是直流!不知道阻抗算不算大. 再次是回答maychang的 用双踪示波器,一个通道看输入,另一个通道看输出,是不允许的,因为示波器两个通道的地是一起的,如果按你的方法看,就改变了电路本身,因为输入是不和输出共地的. 正负电源到地都应该并联旁路电容,最好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无感薄膜电容并联,这些都做到了.

网友:

“因为输入是不和输出共地的” 问题大概就在这里。 用AD620,想必输入是差动信号,否则不会用这么贵的运放。但“输入是不和输出共地的”,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平你是如何确定的?输入输出完全没有电气联系,很容易造成共模超范围。

网友:
我来帮帮你

“因为输入是不和输出共地的”  问题一定在这里!!!!
还有为何要“信号是从200k串联一个200欧姆的电阻,10v蓄电池供电,10mv信号是从200欧姆的电阻上取得的.所以输入绝对是直流!”你有四个100K的电阻搭成一个全桥电路,在任何一个桥臂上接一个51K的可调电阻,不是更好吗!另外一定不要忘记把你10V电桥的地与±15V的地共地!!!这个电路我做过的,当时也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的,呵呵

网友:

将7815 7915 的电压输入端接入一个CLC ∏型滤波电路可有效的滤除高频干扰,如有工频干扰有可能是运放电路部分的问题。因7815 7915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内部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电压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滤波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