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主任催死了,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本人为DSP新手,现在在开发一块5502的硬件电路。一开始很顺利,装入CCS及sdconfig后直接能进入且能编译,但在编译XF口,下电以后,再次上电就不能进到CCS内了。查过它的最小系统,电源能正常工作,且上电时序是对的,晶振也正常工作。测复位芯片复位端时发现,一开发始能测到由低至高电平的跳变,此后一直为低电平。把复位芯片取掉也是低电平(在复位引脚有接一个3.3V的上拉电阻)。此时断开复位芯片复位引脚与DSP复位端的连接,发现为高电平。此时判断可能是DSP损坏。而换了一块DSP后还是发现有上述同样的问题。求助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网友:

看门狗可以引起RESET脚复位 The interrupt signal (TINT) of the Watchdog Timer can be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the NMI, RESET, and INT3 signals via the TSSR.

网友:

看门狗引起的复位应该是间歇的脉冲啊

网友:

谢谢LS的各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这块板子是DSP与FPGA配合使用,在烧FPGA程序的时候,我把没有用的管脚全部置低了,而DSP复位芯片的引脚又有一条支路接在FPGA的IO口上,所以复位没有起作用,重新烧一下FPGA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

希望大家向楼主一样,自己把问题解决了也要出来汇报一下。不要光知道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