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基本知识(致初学者)

楼主:
从事电子电路设计开发的,既有有多年经验的老手,也有刚入道的新手。每个人都对单片机、DSP、嵌入式系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但是对于电路设计中应用最多、最广泛的元器件--电容,又有多少人能搞的很清楚呢?而这正是很多新手的疑惑之一,面对众多的电容类型:钽电解、铝电解、独石、薄膜、陶瓷、纸介质等,各种各样的封装形式:贴片、针式、方块、不规则等,不同的应用领域:去耦、滤波、高频、低频、谐振、开关电源中的应用等,您是否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建议大家多加补充,一方面相互学习,另一方面对新手也是一个帮助。

网友:
电容的种类和用法太多了

网友:
上当了。

名称:聚酯(涤纶)电容(CL)符号:电容量:40p--4u 额定电压:63--630V 主要特点:小体积,大容量,耐热耐湿,稳定性差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名称:聚苯乙烯电容(CB)符号:电容量:10p--1u 额定电压:100V--30KV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大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的电路名称:聚丙烯电容(CBB)符号:电容量:1000p--10u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名称:云母电容(CY)符号: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100V--7kV 主要特点:高稳定性,高可靠性,温度系数小应用:高频振荡,脉冲等要求较高的电路名称:高频瓷介电容(CC)符号:电容量:1--6800p 额定电压:63--500V 主要特点:高频损耗小,稳定性好应用:高频电路名称:低频瓷介电容(CT)符号:电容量:10p--4。7u 额定电压:50V--100V 主要特点:体积小,价廉,损耗大,稳定性差应用: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名称:玻璃釉电容(CI)符号: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63--400V 主要特点:稳定性较好,损耗小,耐高温(200度)应用:脉冲、耦合、旁路等电路名称:铝电解电容符号:电容量:0。47--10000u 额定电压: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名称:但电解电容(CA)铌电解电容(CN)符号:电容量:0。1--1000u 额定电压: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名称: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符号:可变电容量:100--1500p 主要特点:损耗小,效率高;可根据要求制成直线式、直线波长式、直线频率式及对数式等应用:电子仪器,广播电视设备等名称: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符号:可变电容量:15--550p 主要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损耗比空气介质的大应用:通讯,广播接收机等名称:薄膜介质微调电容器符号:可变电容量:1--29p 主要特点:损耗较大,体积小应用:收录机,电子仪器等电路作电路补偿名称:陶瓷介质微调电容器符号:可变电容量:0。3--22p 主要特点:损耗较小,体积较小应用:精密调谐的高频振荡回路 独石电容最大的缺点是温度系数很高,做振荡器的稳漂让人受不了,我们做的一个555振荡器,电容刚好在7805旁边,开机后,用示波器看频率,眼看着就慢慢变化,后来换成涤纶电容就好多了. 独石电容的特点: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容量范围: 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里面说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 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就温漂而言: 独石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就价格而言: 钽,铌电容最贵,独石,CBB较便宜,瓷片最低,但有种高频零温漂黑点瓷片稍贵.云母电容Q值较高,也稍贵.

网友:
想系统地学习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不錯的知識

网友:
電容的基本知識
不錯的知識

网友:
太多的电容了 学习一下有用啊

网友:
电容的重要性?

网友:
好好学习,这方面的只是自己感觉不是很会诶

网友:
学习下,不知道楼主对CK电容熟悉吗

网友:
为什么@ 失败了。。

网友A:
需要与对方是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与对方是好友。

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支持搜索添加好友吗?

网友:
通过搜索栏  搜索用户   然后添加好友   好友同意即可

网友:
想学习一下,回复看看

网友:
我是新手,正需要。

网友:
做电赛的时候确实不会选择,见过的电容的类型都很少,就不用说选了

网友:
学习学习,电容经常用,得看看

网友:
看隐藏的是什么

网友:
电容好像没那么复杂吧!个人感觉就是高低频分别自己电容主要目的。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