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寿命

楼主:
现在一般通用的芯片如74LS系列,寿命大概是几年呢?如果按一天工作8小时计算的话。

网友:

那就不好说了 因为门电路就像二极管之类一样 只要电压恒定 连续24小时工作 用5-10年也没有关系的 一天8小时的话 基本10年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

哦,好象有些芯片几年后性能就变的不稳定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不工作了,放上几天后又能正常工作了,很是纳闷。

网友:
没见过哪家半导体公司标明芯片寿命

这类东东在额定条件下使用应该是半永9的,想烧掉它不容易,除非本来94垃圾品。 ;P

网友: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随便说的,这要看人为的严重不严重了。比如说目前的数码产品。

网友:

是有点人的人品问题吧,哈哈,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