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
单片机的程序烧录是不是必须用专用设备,还是有通用设备可以烧录?有那些注意点? 单片机烧录对象据我所知是针对cpu,是否还有针对falsh或者e方romm烧录的方式? 请教了

网友:

通常的51开发板都有烧录芯片的功能,不是必需要买编程器。 通用编程器可以支持mcu、flash、eeprom、eprom。。。许多芯片!

网友:

嗯,现在的好多单片机都有在线下载的方案(型号),可以不用购买昂贵的烧录器。

网友:

提议 可以自己焊一个

网友:

上楼说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