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家有没有谁知道可数控的DC-DC的方案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三极管击穿电压测试仪,测试电压最高要求100V,本人设想是在测试管脚之间加一个可数控的直流电压源使电压从0-100V变化,然后检测电流判断击穿。但一直没找到一个方案可以设计出满足要求的电源。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感激之致。

网友:

你的“设想”或者说是测试方法就是错误的。

网友:

今天我在电子市场看到有人用一款测试仪测耐压性能,他那个测试仪的显示的电压是一直增加到极限电压后停下。我看了以为就是这个方案,楼上的能不能告诉我这方案错在哪里了。能能告诉我一个可行的方案。谢谢。

网友:

是用一个恒流源,对三极管施加一个小电流,用电压表测量三极管两端电压。此时三极管已经击穿,电压表测得的就是该三极管的击穿电压。 恒流源不必很准确,可以用一个高电压输出的电源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阻作为近似恒流源。这比数控电压源容易得多。 你要做一个数控电压源,如果这个电源没有限流功能,三极管击穿后将立即损坏,你的电源也可能损坏,因此限流功能是必须的。而这类电源限流都是用反馈实现,如果反馈电路速度不够快,被测管还是会烧毁,速度足够快的反馈电路又很难做。不如直接用最简单的电路:高电压电源串联一个电阻当成近似恒流源。 如果是为了好看,需要数字显示,把测量电压这部分做成数显。

网友:

我原来也是觉得电流不好控制,击穿后电流太大了会把电源烧坏。本来是想找一个即将击穿却有还没击穿的点,刚才看了一下模拟电子线路教材觉得不太可能实现。不同的三极管离散度大,没法定门限。 你的这种方法要不要考虑不同的三极管的击穿后电流不一样的而问题。另外就是三极管击穿后两端的电压还特别大,我用AD测的还的大幅度衰减后才能测。这样对运放的要求挺高的啊。或者直接电阻分压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你说的方法让我受益匪浅,网上都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既然是恒流源,就不存在“击穿后电流不一样的而问题”。 不同三极管测试Vceo时电流并不一样,例如TIP41规定电流为30mA,而MJE13001规定电流为10mA。一般大功率管这个电流也大。 不过,三极管的使用者在生产中测试并不像三极管出厂那么严格,一般对小功率管用2mA,对大功率管用10mA已足够。这样测得的击穿电压比用较大电流测得的值稍低,但相差很少,足够准确。 三极管的击穿电压从十几伏到一两千伏。用数字显示的话,通常需要电阻分压后再进行AD转换,这部分可以参考数字万用表电路。

网友:

这是恒流源测试啊,如果用电阻分压的话等于把电流也分了。所以必须用很大的电阻保证从三极管上的分的电流足够小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才可以吧。 另外就是用高压串电阻近似为电流源是不是会因为串上三极管后电流就变小了。maychang,麻烦你再给我解释一下好吗?我今天弄了一上午都没想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高电压输出的电源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阻来作为恒流源 那我知道了恒流源的大小后,对这个高压电源与大电阻的取值还不太会 有没有什么设计原则 maychang 可否给我解答一下 另外,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获取击穿电压的值精度上会不会不够高?

网友:

1、“所以必须用很大的电阻保证从三极管上的分的电流足够小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才可以吧。” 当然。 2、“用高压串电阻近似为电流源是不是会因为串上三极管后电流就变小了” 电流会变,但不是变小。没有串联三极管时,恒流源开路,端电压等于恒流源的最大输出电压,电流为零。串联三极管后,电流不为零,变为一个有限值,介于短路电流和零之间。 不过,对普通的击穿电压测试,这样已经够了。

网友:

请问击穿的时候CE极之间体现出来的电阻多大啊。 我现在想测的是9014这类常用的三极管,击穿电压大约在70v左右吧。我用稍大于100v的电源串一个电阻来测可以测到100v吧。

网友:

击穿的电压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不能也不应该用电阻来表达。 电源电压最好大于待测击穿电压的二倍,越高越好。这样不同击穿电压的待测三极管接入后电流差别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