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全国最实用的2410开发板

楼主:
本公司为相对论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开发团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现从事各种板子的开发,同时公司还自主研发了GPS导航仪性能优良外观大方且样式多,不俗的你必能找到满意的绝配。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网站、查看我们的产品或致电垂询。 网址为:http://www.xiangduilun.com 电话:86-755-8270 6412 33013648 QQ574361730 产品或项目名称:全国最实用的2410开发板 产品信息: 2410开发板底板+核心板+全新原装三星3.5TFT LCD(带触摸)+JTAG&Wiggler+ USB线、串口线、并口线、网线+电源+ARM学习资料DVD光盘+六个月技术支持=1550 产品参数:
超级便宜实用的2410开发板
以下是引用片段: 软件提供: 1 uCos + uCGUI 2 Nucleus OS (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性能介于VxworkuCos之间,组件齐全) 3 Wince 4.2 4 Linux + QT 5 xdlBoot :支持USB直接下载WINCELINUX,并提供源代码。没有NOR FLASH同样可以启动linuxWINCE。不需要网口就能下载WINCE,更加适合量产的产品开发。缩短特殊行业的产品开发周期。 6 VXWORKS(附赠)
7 赠送WINCE编程教程:Programming.Microsoft.Windows.CE.Dot.NET.3rd.Edition 8 使用socket实现TCP/IP通讯例程,能试验开发板与PC等其他设备通过TCP/IP传数据(包括EVC源码)。 9 串口通讯调试程序及EVC源代码,方便开发串口相关的产品。 10 支持各种GPS模块并运行国内主要地图公司的地图软件。 11 提供各种产品的定制开发,包括软件和硬件定制服务。 超低价供应单独的LCD模块(带驱动板+触摸) 让您不可想象的低价供应单独的2410核心板!
选配件:WIFI无线网卡,轻松实现无线局域网和无线上网功能。
图片(图片请往下看)
以下是引用片段: 本站正式推出超级实用的2410开发板,满足学生及工程技术人员的需要,较以前不同之处: 1NANDFLASH由原来的32M变为64M; 2、全新三星3.5LCD(带触摸,驱动板)可以直接接在 2410开发板上; 3、板子支持mp3,wma,mpeg格式播(注:SD卡在板子后面) 4WINCE注册表已彻底解决,永久存储文件,相对于其他公司在WINCE注册表方面重新启动数据就会消失 5、在WINCE方面烧写WINCE的时候我们已不用网络,开机按任意键即可进入USB升级程序下载、烧录NK.bin 无须任何操作方便开发WINCE内核,本程序为我公司独家开发,版权保留。 一、Cool 2410 硬件平台综述 Cool 2410平台由核心板(Core-Board)和底板( Bottom-Board ) 组成。 ICool2410的主要特点 Core-Board(核心板) Samsung S3c2410x (ARM920T CORE,203MHz) FLASH ROM: 64M NAND FLASH (Samsung K9F5608) 2M NOR FLASH HY29LV160TT SDRAM : 64Mbyte HY57V561620BT-H RTC 实时时钟 NAND FLASH --NOR FLASH 启动选择开关 两个I/O 口连接两个LED,方便用户调试自己的程序 Bottom-Board (底板) LCD 接口,支持各种TFT LCD 触摸屏接口:可接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USB HOST USB DEVICE SD/MMC 接口 2UART 提供标准的232电平,1TTL UART 标准ARM 20 JTAG&&Wiggle&&ICE接口 ADC 模数转换接口 SPI接口 IIS :采用UDA1341TS IIS接口(立体声输出,MIC输入) .......................... 帖子长度受限,请登陆网站查看

网友:

本公司为相对论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开发团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现从事各种板子的开发,同时公司还自主研发了GPS导航仪性能优良外观大方且样式多,不俗的你必能找到满意的绝配。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网站、查看我们的产品或致电垂询。 网址为:http://www.xiangduilun.com 电话:86-755-8270 6412 33013648 QQ:574361730 查看资料请登陆网站

网友:

两款开发板极品2440开发板/ XDL-2410高级开发板不可不看 ARM/DSP/FPGA/单片机开发板系列: 产品名称:XDL-2410高级开发板 产品参数: 本ARM开发板特惠价:1000元!并提供全面的开发指导,让您快速进入ARM嵌入式系统开发队伍,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成功机会! 本产品生产过程经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进行严格电磁,温度,高压脉冲等测试,性能稳定,可代替部分工控单板机,也可用作开发板。 XDL-2410X便携式单板机简介: XDL-2410X 是一款小巧嵌入式电脑平台,它基于三星公司的ARM处理器XDL2410X, 采用6层板设计。XDL2410X 使用 ARM920T 核,内部带有全性能的 MMU( 内存处理单元 ) ,它适用于设计移动手持设备类产品,具有高性能、低功耗、接口丰富和体积小能优良特性。 XDL-2410X正是基于此芯片本身的各种特点而设计的。 侧面复位按键的设计位置恰到好处,不会阻挡用户罩在板上的面板;板载采用高质量进口按键,手感特别舒适,经久耐用,而且用户可以随心所欲设计自己的键盘外观,而不需要修改驱动程序;精致的1220型板载备份电池更可以保持时间随时随地准确无误;20针的标准JTAG接口让您可以方便的连接各种仿真器;SD卡、各种优盘移动硬盘、音频输入输出、串口、RJ-45网线等即插即用;定位孔的设计参考了市面上大量的液晶屏模块尺寸,用户可以使用现成的或者设计自己的液晶模块,扣在板上,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PDA。你可以使用套件提供的各种开发工具按照自己的意图或需要设计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而我们的网站也提供了很多精彩的应用制作实例供您参考,这些实例均有映象文件可以下载演示;整个板子的尺寸只有120mmx90mm,这仅相当于一个普通PDA的大小。 我们编写和移植了丰富的软件供用户使用和参考,如控制台模式下的Mp3 播放器,USB动态图象捕捉,Web 服务器(支持CGI), Ftp及其服务器, Telnet及其服务器,键盘标准驱动程序等等。这些软件的二进制可执行程序及其源代码均收录在所附带的光盘中,并预装在XDL-2410X上,用户开机即可使用。 另外,XDL-2410X也可以运行WindowsCE4.2.net。WindowsCE系统包括Word阅读器,Excel阅读器,Power Point阅读器,图片浏览器,Pdf阅读器,Word编辑器,IE浏览器,媒体播放器,还有一些游戏等。 为让用户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XDL-2410X,我们编写了十分详细的使用手册,它包含在XDL-2410X套件中,另外我们会根据用户的要求和反馈意见,将会陆续在网站上推出一些使用XDL-2410X实例以及技术文章给大家。 技术参数图表目录、开发板资料下载及XDL-2410X软件特性(Linux版): 见:http://www.xiangduilun.com/conte ... ssid=199&id=606 XDL-2410X开发版板尺寸规格 见:http://www.xiangduilun.com/conte ... ssid=199&id=606 以下【XDL-2410高级便携式解决软件】有偿提供,具体请联络我们: bootloader : vivi 极品2440开发板特惠价:2500元 核心资源: 400MHz~533MHz ARM920T内核:S3C2440A,64MB 100MHz~133MHz SDRAM,65MB Flash(64MB NAND,1MB NOR) 领先国内竞争对手之首创接口(没有任何其他厂家能提供以下功能,只就2440开发板而言): AC97立体声音频,IN/OUT各一个 双路工业标准CAN接口(选配) 双路内含128字节FIFO之高速UART串行口(速率2Mbps~4Mbps,用于连接高速GPS/GPRS/CDMA模块)其他接口资源(其他厂家2440开发板有的功能,我们的都具有): 100M以太网接口、2个USB Host接口1个USB device接口、PCMCIA接口、CF卡接口(通过转换卡)、SD卡接口、2个标准RS-232 UART串口、1个IRDA红外接口、直接接CMOS sensor图像传感器接口(可支持130万象素)、LCD接口(两种接口)、四线触摸屏接口、总线与I/O扩展接口(50PIN,数据线、地址线、片选、控制信号等)、CPU JTAG接口(10PIN)、CPLD JTAG接口(6PIN)、RTC纽扣电池座 极品2440写真:正面 、极品2440写真:背面 、运行WINCE上网浏览实况、 图形界面 见:http://www.xiangduilun.com/conte ... ssid=199&id=606 开发系统文档清单、开发系统软件清单:、开发系统硬件清单: 见:http://www.xiangduilun.com/conte ... ssid=199&id=606 发板标准配置为WinCE.net4.2,linux作为后备OS 硬件特性: 序号 名称 描述 1 CPU SamsungS3C2440A,400MHz主频 2 ROM 1MB Nor Flash64MB Nand Flash 3 RAM 64MB SDRAM 4 LAN 一个10/100M Ethernet,RJ-45接口 5 SERIAL 两个DB9标准串口 6 USB 两个USB Host A型接口一个USB Slave B型接口 7 Audio 一个AC97'模拟音频输出接口一个AC97'模拟音频输入口 8 CAN 双路标准CAN总线接口(可选配置)和双层座 9 PCMCIA 一个PCMCIA接口 10 CAMERA 一个CAMERA接口(支持130万象素) 11 GPRS/GPS 两个高速串口支持GPRS/GPS 12 Irda 一个红外控制器 13 Touch 一个触摸屏控制器(四线电阻式) 14 LCD 一个LCD控制器接口 15 多功能扩展口 16位地址总线16位数据总线片选、读写、中断等系统控 制总线 16 RTC 外接32.768KHz的晶振,带有备份电池,可保持时钟 17 JTAG 一个10针(2.0mm间距) JTAG接口 18 SD 一个SD Card插座 19 LED 3个:Power、Card State、Run 20 Switch 一个电源开关 21 Reset 一个复位按键 22 Power 一个开关电源+12V供电 还有2440 、XDL-2410 、XScale IXP425开发板、XDL-PXA270开发系统、IXP465 网络评估板、XDL-Blackfin评估板 等等种类极多,试试运气吧说不定你就有了价廉物美的板。 详细情况请到网站上看 http://www.xiangduilun.com 深圳市相对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412室 电话:86-755-82706412 82033792 33013648 传真:86-755-82706412 QQ:574361730 734283536 EMAIL:relatheo@yahoo.com.cn

网友:

我们用得也是2410不错

网友:

相对论,卖咖啡报你们网页上有病毒。

网友:

不错1强烈支持!!谢谢分享!!继续努力啊,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