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
用单片机进行多机通信有什么协议? 具体内容是什么? 要求用尽量少的通信线. 谢谢!!1

网友:

速度 距离 可以用uart 或者spi

网友:

用主从结构+LS的

网友:

可以用1根线,但协议最好自己搞

网友:

通讯距离是多少?多少台机?是主从关系吗?

网友:

用一根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