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DSP的各位仁兄,搞DSP必须得有仿真器吗?

楼主:
DSP各位仁兄,搞DSP必须得有仿真器吗?听说可以用串口还是什么的调试~无奈,仿真器太贵了,请各位给解释一下行吗?谢谢

网友:

没见过不用仿真器的

网友:

当然要用!!!没有仿真器你如何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

呵呵,可以不用,再牛点,芯片板子都不用的

网友:

关键看你的项目规模

网友:

呵呵,可以不用,再牛点,芯片板子都不用的 我所知道的辽宁聚龙的总工用DM642开发钞票清分机,就说不用仿真器开发。当然我相信你肯定见过牛人不用芯片板子,所以你才这么说吧?做技术不都是实事求是吗?~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耐心解答别人的问题,你可以选择沉没,应该不会有人责怪你什么

网友:

辽宁聚龙开发成功了吗?

网友:

首先就像5楼说的,你没有说明项目的规模,第二,你问得是必须要有么?那我回答不是,而且可以不需要硬件,这个本身要看你做的是那一部分开发,你只问到这儿,所以我也只回答到这儿,如果你问了:如果没有仿真器该怎么调试,我这样回答你才算糊弄你,你说对么?呵呵,其实如果是调试算法程序,的确是不需要硬件的,一般都是在pc上用c做好程序和仿真或者用matlab算,弄好后,才在dsp上用simulator驱动来编译优化程序,都弄好了,如果你是硬件开发人员,这才需要电路板和仿真器了,而且如果你熟悉dsp开发,可以直接烧写调试,或者烧写一个server程序在里面后用串口调试都可以,呵呵

网友:

十分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受益菲浅,我会继续奋斗,呵呵,特别地,感谢tjsheep最后的回复!

网友:

其实用ROM仿真器也可以啊; 搞DVD,VCD,语音玩具的,都会用ROM仿真器来调试啊,其实原理和串口下载差不多;

网友:

如果几天就能干完的活,你大可不必买仿真器.干吗那么破费! 现在物件这么贵,省这点钱还可以买几十斤猪肉,几桶油呢! 你用仿真功能调试你的程序, 用串口或其他方式把程序烧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新手,没有仿真器将会寸步难行的哟

网友: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也正愁这个问题呢
新手没有仿真器是寸步难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了高手的回答,现在知道matlab的东西的必要性吧,有兴趣的话旧加入我们把!!!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92-1.html
里面哟好多matlab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