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程序

楼主:
typedef struct flags { uint bus_reset :1; uint suspend :1; .........} bus_reset是结构体的一个成员,它后面的:1代表是什么意思啊?是给它赋值吗? 在一些程序里,用#define进行宏定义的时候,只有宏名,没有宏体,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应该看看

网友:

uint bus_reset :1; //总线复位 uint suspend :1; //总线挂起

网友:

语法不对

网友:

在一些程序里,用#define进行宏定义的时候,只有宏名,没有宏体,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宏名前面定义过或是取消宏体

网友:

看看C51的类型定义章节吧

网友:

我没见过这么写的。 你确信程序是正确的吗?

网友:

那是C语言里面的位段,你自己去搜索一下吧。表示那个成员只占一个bit。

网友: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