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帮选个器件

楼主:
要求: 当A:有DC12V电时,B和C断开 当A:为0V时,B和C闭合 选个什么器件能实现以上功能!谢谢啦 最好附简单的图

网友:

选择适当的继电器 配合个简单的电路就好了

网友:

谢谢,不想用继电器.那样消耗功率大

网友:
不给出具体指标就没法选型

比如你的“闭合”要求ON电阻不得大于多少?允许多大的电流流过?(也可用压降@电流来表示) 断开时要求能承受多大的绝缘电压?允许多大的漏电流?交流负荷还是直流负荷?用继电器的话要求触点寿命是多少?用电路开关的话有没有绝缘(比如光电隔离)要求?等等等等等…… 怕耗电可用小型继电器;想避免机械触点的话有固态继电器(SSR),有晶体管开关的、场效应管开关的、晶闸管开关的……,总之都需要具体的指标。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开关的通断要求不是很严,电压DC5V,电流小于1安培,电压范围可以浮动1-2v。闭合电阻小于0.5欧姆就可以,不知有没有专门的这样的器件?例如场效应管的型号?

网友:

呵呵,上maxim或者analog等找电子继电器咯.不过就是贵点. 最好是把你的要求都写详细了

网友:
酱紫的FET多得数不过来

大方向未定选骗子太早了吧? 假如输出无需共地,用N沟道管最方便<Fig.1>;否则得用P沟道管,前面加一级反相<Fig.2, Fig.3>。 若是感性负载输出还应并上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