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带COFDM无线图像传输解决方案

楼主:
COFDM高清无线图像传输解决方案
单兵发射机 此主题相关图片 密拍发射机 此主题相关图片 车载20W发射机 此主题相关图片 军用便携接收系统 此主题相关图片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13316862110 网站: www.anysight.com.cn

网友: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13316862110 网站: www.anysight.com.cn ASM8000是一款采用COFDM调制技术的单兵背负便携式数字多载频无线图像传输设备。发射机集发射天线、功率放大、数字调制、视音频数字压缩、电池组于一体,可单兵背负携带进行拍摄,传输一路图像、两路伴音;接收机可提供分集接收技术,集下变频、数字解调、图像语音解压、图像显示于一体,采用标准1U机箱,体积小重量轻,便于车载安装。 1. 产品特点: l 工作频段可选择300-800MHZ1.0G—1.4GHz2.3G—2.7GHz l 输出功率可调200mW---30W l 基于标准的COFDM调制技术 l 高质量的数字视频处理及MPEG2视频编解码 l 提供多信道调整功能 l 极短的编码延时 l 支持高速移动传输 l 重量轻,体积小 l 支持非视距(NLOS)传输 2.技术参数: l 发射机: 调制方式:COFDM 2K QPSK 工作频段:570700MHz (可定制带宽20MHZ,比如600-620MHZ) 射频带宽:8MHz 射频功率:33.0dBm (2W) 信道间隔:4MHz(四个信道), 也可以做八个信道。 CH1:604MHzCH2:608 MHzCH3:612 MHzCH4:616 MHz 传输速率:6Mbps 前向纠错:1/2 保护间隔:1/32 视频输入:1PAL/NTSC 模拟视频 音频输入:模拟立体声左右声道 视频压缩:MPEG-2 4:2:0 射频接口:N型母头 视频接口:BNC 音频接口:BNC 外置电池:1214V/7200mA 充电电源:DC16.8V/800mA 工作时间:2.0小时 电源功耗:40W 工作环境:-1070 外形尺寸:260×145×55mm 整机重量:1500g l 接收机: 接收门限:<-96dBm 射频接口:N型母头 电源功耗:10W 整机重量:1.5Kg 接收频段:600620MHz ,也可以用遥控器选择300-800MHZ 解调方式:COFDM 2K QPSK 信道间隔:4MHz(四个信道), CH1:604MHzCH2:408 MHzCH3:612 MHzCH4:616 MHz 前向纠错:1/2 保护间隔:1/32 视频输出:1PAL/NTSC模拟视频 图像质量:720×576 水平线数:625525线 音频输出:模拟立体声左右声道 射频接口:N型母头 视频接口:莲花头 音频接口:莲花头 供电电源:AC220V 工作环境:-1070 外形尺寸:425X200X44.4mm 1U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