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
我的LM324运算放大器的输入Ui +不等于Ui - ,是哪出问题了?谢谢 (不是器件问题)

网友:
2R2是2.2欧姆?

Ui+端接+5V,若要在Ui-端也维持+5V的话,则RS两端将流过2A以上的电流!LM324有这么狠吗? 不过骗子估计不会被烧掉,因为它输出限流了。

网友:

试试把-Ui与放大器的输出直接连看。从分析来说这样才是可行的。

网友:

谢谢 2R2是2.2Ω 按二楼说的换成大电阻(我换成了1k、75k、150k)也不好使, 我也按三楼说的做过 ,直接相接是相等的 这个电路图在理论上是Ui+ = Ui - 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2R2是2.2Ω 按二楼说的换成大电阻(我换成了1k、75k、150k)也不好使, 我也按三楼说的做过 ,直接相接是相等的 这个电路图在理论上是Ui+ = Ui - 的吧
如果把RS换大还是不对的话,那只能在下列4条中找原因了: 1、运放管是不良品或坏了; 2、电路接错或元件参数看错了; 3、测量表有问题或表值看错了; 4、有鬼神在干扰或地球末日到了。 其实电阻R1几乎不起作用,当RS>>RL时鸡本就是个缓冲器:  Uo = Ui+ = Ui- = 5V

网友:

非常感谢,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