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缘测试的问题

楼主:
我的产品有 AC/DC转换器 与控制线路板 组成. 单独测试 转换器跟控制线路板 的绝缘测试是合格的.但是组装到一起的时候就不行,还有个特别的现象,举下例:两台 转换器跟控制线路板 测试是不合格的,但是相互颠倒下有可能就可以通过绝缘测试,对于这样的现象我好郁闷

网友:

先检查每块板是不是符合安全规则。不要以为每块板都测试合格,就没问题了。 再检查组装时的绝缘,是不是太近的地方。绝缘垫、插座之类的东西是不是可靠? 你有测试仪器就好办。耐心检查吧。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

网友:

有可以是接地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注意一下单个测试时的绝缘度值,看是不是刚达到临界值,最好单独测试时的绝缘值很大于临界值

网友:

电源接地问题? 注意一下模拟地和数字地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测试的时候是将 输入端 L N G 输出端口 + --- 其中L N 接直流电正极 G + -- 接负 .直流电压是2100V 电流值限制在100mA. 楼上几位 兄弟说可能是接地线的问题 这个是不可能 因为接地线 就是与外壳连接 实在是想不到哪里出错

网友:

这么大的电压有没有加厄流线圈

网友:

很有可能是组装的时候绝缘没有安排好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