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7-08-08):
求个步进电机的驱动
我想要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请大虾帮我解决下,有电路和驱动的传个来
步进电机

网友A:
没条件怎摸驱动?
如速度不快负载也不重的话,简单地每相用个FET,用PLD或CPU打几个波形出来就行,否则的话可能需定电流驱动。而且这跟电鸡的参数有关,什么都没有谁能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