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搞定C指针》[转贴]

楼主:
第一篇 变量的内存实质 要理解C指针,我认为一定要理解C中“变量”的存储实质,所以我就从“变量”这个东西开始讲起吧! 先来理解理解内存空间吧!请看下图: 内存地址→ 6 7 8 9 10 11 12 13 ----------------------------------------------------------------- ··· | | | | | | | | ··· ----------------------------------------------------------------- 如图所示,内存只不过是一个存放数据的空间,就好像我的看电影时的电影院中的座位一样。每个座位都要编号,我们的内存要存放各种各样的数据,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些数据存放在什么位置吧!所以内存也要象座位一样进行编号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存编址。座位可以是按一个座位一个号码的从一号开始编号,内存则是按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行编址,如上图所示。每个字节都有个编号,我们称之为内存地址。好了,我说了这么多,现在你能理解内存空间这个概念吗? 我们继续看看以下的C、C++语言变量申明: int i; char a; 每次我们要使用某变量时都要事先这样申明它,它其实是内存中申请了一个名为i的整型变量宽度的空间(DOS下的16位编程中其宽度为二个字节),和一个名为a的字符型变量宽度的空间(占一个字节)。 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变量是如何存在的呢。当我们如下申明变量时: int i; char a; 内存中的映象可能如下图: 内存地址→ 6 7 8 9 10 11 12 13 ------------------------------------------------------------------ | | | | | | | | |·· ------------------------------------------------------------------ 变量名|→i ←|→a←| 图中可看出,i在内存起始地址为7上申请了两个字节的空间(我这里假设了int的宽度为16位,不同系统中int的宽度是可能不一样的),并命名为i。 a在内存地址为8上申请了一字节的空间,并命名为a。这样我们就有两个不同类型的变量了。 2.赋值给变量 再看下面赋值: i=30; a='t'; 你当然知道个两个语句是将30存入i变量的内存空间中,将’t’字符存入a变量的内存空间中。我们可以这样的形象理解啦: 内存地址→ 6 7 8 9 10 11 12 13 ------------------------------------------------------------------ | | 30 | t | | | | |·· ------------------------------------------------------------------ 变量名|→ i ← |→a←| 3.变量在哪里?(即我想知道变量的地址)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i是什么意思? 是取i变量所在的地址编号嘛!我们可以这样读它:返回i变量的地址编号。你记住了吗? 我要在屏幕上显示变量的地址值的话,可以写如下代码: printf(“%d”,&i); 上图的内存映象所例,屏幕上显示的不是i值30,而是显示i的内存地址编号6了。当然实际你操作的时,i变量的地址值不会是这个数了。 这就是我认为作为初学者们所应想象的变量存储实质了。请这样理解吧! 最后总结代码如下: int main() { int i=39; printf(“%d\n”,i); //① printf(“%d\n”,&i); //② } 现在你可知道①、②两个printf分别在屏幕上输出的是i的什么东西啊? 好啦!下面我们就开始真正进入指针的学习了。Come on !(待续...)

网友:

come on

网友:

学习了~~~顶!

网友:

谢谢!!!!!!!!!!!!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