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篇--指针与数组名

楼主:
1. 通过数组名访问数组元素 看下面代码 int i,a[]={3,4,5,6,7,3,7,4,4,6}; for (i=0;i<=9;i++) { printf ( "%d\n", a); } 很显然,它是显示a 数组的各元素值。 我们还可以这样访问元素,如下 int i,a[]={3,4,5,6,7,3,7,4,4,6}; for (i=0;i<=9;i++) { printf ( "%d", *(a+i) ); } 它的结果和作用完全一样 2. 通过指针访问数组元素 int i,*pa,a[]={3,4,5,6,7,3,7,4,4,6}; pa =a ;//请注意数组名a直接赋值给指针pa for (i=0;i<=9;i++) { printf ( "%d", pa); } 很显然,它也是显示a 数组的各元素值。 另外与数组名一样也可如下: int i,*pa,a[]={3,4,5,6,7,3,7,4,4,6}; pa =a; for (i=0;i<=9;i++) { printf ( "%d", *(pa+i) ); } 看pa=a即数组名赋值给指针,以及通过数组名、指针对元素的访问形式看,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从这里可以看出数组名其实也就是指针。难道它们没有任何区别?有,请继续。 3. 数组名与指针变量的区别 请看下面的代码: int i,*pa,a[]={3,4,5,6,7,3,7,4,4,6}; pa =a; for (i=0;i<=9;i++) { printf ( “%d”, *pa ); pa++ ; //注意这里,指针值被修改 } 可以看出,这段代码也是将数组各元素值输出。不过,你把{}中的pa改成a试试。你会发现程序编译出错,不能成功。看来指针和数组名还是不同的。其实上面的指针是指针变量,而数组名只是一个指针常量。这个代码与上面的代码不同的是,指针pa在整个循环中,其值是不断递增的,即指针值被修改了。数组名是指针常量,其值是不能修改的,因此不能类似这样操作:a++。前面4,5节中pa,*(pa+i)处,指针pa的值是使终没有改变。所以变量指针pa与数组名a可以互换。 4. 申明指针常量 再请看下面的代码: int i, a[]={3,4,5,6,7,3,7,4,4,6}; int * const pa=a;//注意const的位置:不是const int * pa, for (i=0;i<=9;i++) { printf ( "%d", *pa ); pa++ ; //注意这里,指针值被修改 } 这时候的代码能成功编译吗?不能。因为pa指针被定义为常量指针了。这时与数组名a已经没有不同。这更说明了数组名就是常量指针。但是… int * const a={3,4,5,6,7,3,7,4,4,6};//不行 int a[]={3,4,5,6,7,3,7,4,4,6};//可以,所以初始化数组时必定要这样。 以上都是在VC6.0上实验。 第4篇const int * pi/int * const pi的区别 你知道我们申明一个变量时象这样int i ;这个i是可能在它处重新变赋值的。如下: int i=0; //… i=20;//这里重新赋值了 不过有一天我的程序可能需要这样一个变量(暂且称它变量),在申明时就赋一个初始值。之后我的程序在其它任何处都不会再去重新对它赋值。那我又应该怎么办呢?用const 。 //************** const int ic =20; //… ic=40;//这样是不可以的,编译时是无法通过,因为我们不能对const 修饰的ic重新赋值的。 //这样我们的程序就会更早更容易发现问题了。 //************** 有了const修饰的ic 我们不称它为变量,而称符号常量,代表着20这个数。这就是const 的作用。ic是不能在它处重新赋新值了。 认识了const 作用之后,另外,我们还要知道格式的写法。有两种:const int ic=20;与int const ic=20;。它们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我们是要清楚。总之,你务必要记住const 与int哪个写前都不影响语义。有了这个概念后,我们来看这两个家伙:const int * pi与int const * pi ,按你的逻辑看,它们的语义有不同吗?呵呵,你只要记住一点,int 与const 哪个放前哪个放后都是一样的,就好比const int ic;与int const ic;一样。也就是说,它们是相同的。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搞定一个“双包胎”的问题。那么int * const pi与前两个式子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下面就来具体分析它们的格式与语义吧! 2 const int * pi的语义 我先来说说const int * pi是什么作用 (当然int const * pi也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说过,它们实际是一样的)。看下面的例子: //*************代码开始*************** int i1=30; int i2=40; const int * pi=&i1; pi=&i2; //4.注意这里,pi可以在任意时候重新赋值一个新内存地址 i2=80; //5.想想看:这里能用*pi=80;来代替吗?当然不能 printf( “%d”, *pi ) ; //6.输出是80 //*************代码结束*************** 语义分析: 看出来了没有啊,pi的值是可以被修改的。即它可以重新指向另一个地址的,但是,不能通过*pi来修改i2的值。这个规则符合我们前面所讲的逻辑吗?当然符合了! 首先const 修饰的是整个*pi(注意,我写的是*pi而不是pi)。所以*pi是常量,是不能被赋值的(虽然pi所指的i2是变量,不是常量)。 其次,pi前并没有用const 修饰,所以pi是指针变量,能被赋值重新指向另一内存地址的。你可能会疑问:那我又如何用const 来修饰pi呢?其实,你注意到int * const pi中const 的位置就大概可以明白了。请记住,通过格式看语义。哈哈,你可能已经看出了规律吧?那下面的一节也就没必要看下去了。不过我还得继续我的战斗! 3 再看int * const pi 确实,int * const pi与前面的int const * pi会很容易给混淆的。注意:前面一句的const 是写在pi前和*号后的,而不是写在*pi前的。很显然,它是修饰限定pi的。我先让你看例子: //*************代码开始*************** int i1=30; int i2=40; int * const pi=&i1; //pi=&i2; 4.注意这里,pi不能再这样重新赋值了,即不能再指向另一个新地址。 //所以我已经注释了它。 i1=80; //5.想想看:这里能用*pi=80;来代替吗?可以,这里可以通过*pi修改i1的值。 //请自行与前面一个例子比较。 printf( “%d”, *pi ) ; //6.输出是80 //***************代码结束********************* 语义分析: 看了这段代码,你明白了什么?有没有发现pi值是不能重新赋值修改了。它只能永远指向初始化时的内存地址了。相反,这次你可以通过*pi来修改i1的值了。与前一个例子对照一下吧!看以下的两点分析 1). pi因为有了const 的修饰,所以只是一个指针常量:也就是说pi值是不可修改的(即pi不可以重新指向i2这个变量了)(看第4行)。 2). 整个*pi的前面没有const 的修饰。也就是说,*pi是变量而不是常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pi来修改它所指内存i1的值(看5行的注释) 总之一句话,这次的pi是一个指向int变量类型数据的指针常量。 我最后总结两句: 1).如果const 修饰在*pi前则不能改的是*pi(即不能类似这样:*pi=50;赋值)而不是指pi。 2).如果const 是直接写在pi前则pi不能改(即不能类似这样:pi=&i;赋值)。 请你务必先记住这两点,相信你一定不会再被它们给搞糊了。现在再看这两个申明语句int const *pi和int * const pi时,呵呵,你会头昏脑胀还是很轻松惬意?它们各自申明的pi分别能修改什么,不能修改什么?再问问自己,把你的理解告诉我吧,可以发帖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我的邮箱yyf977@163.com)!我一定会答复的。

网友:

3.补充三种情况。 这里,我再补充以下三种情况。其实只要上面的语义搞清楚了,这三种情况也就已经被包含了。不过作为三种具体的形式,我还是简单提一下吧! 情况一:int * pi指针指向const int i常量的情况 //**********begin***************** const int i1=40; int *pi; pi=&i1; //这样可以吗?不行,VC下是编译错。 //const int 类型的i1的地址是不能赋值给指向int 类型地址的指针pi的。否则pi岂不是能修改i1的值了吗! pi=(int* ) &i1;  // 这样可以吗?强制类型转换可是C所支持的。 //VC下编译通过,但是仍不能通过*pi=80来修改i1的值。去试试吧!看看具体的怎样。 //***********end*************** 情况二:const int * pi指针指向const int i1的情况 //*********begin**************** const int i1=40; const int * pi; pi=&i1;//两个类型相同,可以这样赋值。很显然,i1的值无论是通过pi还是i1都不能修改的。 //*********end***************** 情况三:用const int * const pi申明的指针 //***********begin**************** int i const int * const pi=&i;//你能想象pi能够作什么操作吗?pi值不能改,也不能通过pi修改i的值。因为不管是*pi还是pi都是const的。 //************end**************** 下篇预告:函数参数的指针传递,值传递,引用传递。 第五篇:函数参数的传递 一. 三道考题 开讲之前,我先请你做三道题目。(嘿嘿,得先把你的头脑搞昏才行……唉呀,谁扔我鸡蛋?) 1. 考题一:程序代码如下: void Exchg1(int x, int y) { int tmp; tmp=x; x=y; y=tmp; printf(“x=%d,y=%d\n”,x,y) } void main() { int a=4,b=6; Exchg1 (a,b) ; printf(“a=%d,b=%d\n”,a,b) } 输出的结果: x=____, y=____ a=____, b=____ 问下划线的部分应是什么,请完成。 2. 考题二:代码如下。 Exchg2(int *px, int *py) { int tmp=*px; *px=*py; *py=tmp; print(“*px=%d,*py=%d\n”,*px,*py); } main() { int a=4; int b=6; Exchg2(&a,&b); Print(“a=%d,b=%d\n”, a, b); } 输出的结果为: *px=____, *py=____ a=____, b=____ 问下划线的部分应是什么,请完成。 3. 考题三: Exchg2(int &x, int &y) { int tmp=x; x=y; y=tmp; print(“x=%d,y=%d\n”,x,y); } main() { int a=4; int b=6; Exchg2(a,b); Print(“a=%d,b=%d\n”, a, b); } 输出的结果: x=____, y=____ a=____, b=____ 问下划线的部分输出的应是什么,请完成。 你不在机子上试,能作出来吗?你对你写出的答案有多大的把握? 正确的答案,想知道吗?(呵呵,让我慢慢地告诉你吧!) 好,废话少说,继续我们的探索之旅了。 我们都知道:C语言中函数参数的传递有:值传递,地址传递,引用传递这三种形式。题一为值传递,题二为地址传递,题三为引用传递。不过,正是这几种参数传递的形式,曾把我给搞得晕头转向。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与我有同感吧? 下面请让我逐个地谈谈这三种传递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