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正旋波逆变器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
用单片机做正旋波逆变器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现在50Hz的正旋波出来了,很纯正,但还没有测试THD,现在问题就是正旋波的幅度不好控制,虽然通过占空比的增加可以增大幅度,但是占空比的增加我想应该是按正旋规律增加而不是线性的增加,如果是正旋规律增加的话,就很麻烦了,乘法指令耗的指令周期太长,第一个脉宽没完第二个脉宽就到了,这样会波形畸变, 请高手指教,指令周期 0.2us,16*16字节的乘法指令周期控制在100个指令周期内,谢谢

网友:

查表啊,查表多快啊…… 不会告诉我,你不会查表把? 表怎么生成?鼎鼎大名的EXCEL知道把?!

网友:

;****************************************************************************** ; * ; 文件名 : acim_vhz.s ; * ;****************************************************************************** ; 注: * ; ====== * ; A/D 用以对dsPICDEM-MC1 演示板上两个与AN7 和AN12 连接的电位计进行采样。 ; VR1 用来改变调制的V/Hz 比值。 VR2 用来改变调制频率。 通过用两个电位计进行试验, ; 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V/Hz 比值来驱动电机。 ;****************************************************************************** .equ __30F6010, 1 .include "p30f6010.inc" .global __reset ;.............................................................................. ; 配置位: ;.............................................................................. config __FOSC, CSW_FSCM_OFF & XT_PLL4 ; 关闭时钟切换和 ;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并 ; 使用XT 振荡器和4 倍频PLL 作为 ; 系统时钟 config __FWDT, WDT_OFF ;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config __FBORPOR, PBOR_ON & BORV_27 & PWRT_16 & MCLR_EN ; 设置欠压复位电压 ; 并将上电延迟定时器设置为16ms config __FGS, CODE_PROT_OFF ; 对一般代码段 ; 将代码保护设置为关闭 ;.............................................................................. ; 近数据存储器(RAM 的低8KB)中的未初始化变量 ;.............................................................................. .section .nbss, "b" ; 在每个PWM 周期将此变量加到16 位的 ; 正弦波数值表指针。对于16 KHz 的PWM 调制,数值246 将提供 ;60 Hz 的调制频率 Frequency:.space 2 ; 此变量用来设置调制幅值并换算 ; 从正弦波数值表获取的值。有效值的范围为0 到32767 Amplitude:.space 2 ; 此变量是正弦波数值表的指针。在每次PWM 中断时, ; 它递增一次,递增数值是Frequency 变量的值。 Phase: .space 2 ;.............................................................................. ; 存储在程序空间中的常数 ;.............................................................................. .section .sine_table, "x" .align 256 ; 这是一个含有64 个值的正弦波表,覆盖了正弦函数的360 度。 ; 使用Microsoft Excel 计算这些值并将它们粘贴到此程序中。 SineTable: .hword 0,3212,6393,9512,12539,15446,18204,20787,23170,25329 .hword 27245,28898,30273,31356,32137,32609,32767,32609,32137,31356,30273,28898 .hword 27245,25329,23170,20787,18204,15446,12539,9512,6393,3212,0,-3212,-6393 .hword -9512,-12539,-15446,-18204,-20787,-23170,-25329,-27245,-28898,-30273 .hword -31356,-32137,-32609,-32767,-32609,-32137,-31356,-30273,-28898,-27245 .hword -25329,-23170,-20787,-18204,-15446,-12539,-9512,-6393,-3212 ;数据计算,64个值 ;.............................................................................. ; 此应用程序中的常数 ;.............................................................................. ; 此常量用来将正弦查找值换算到PWM 占空比的有效范围内。占空比的范围取决于写入PTPER 的值。 ; 对于此应用程序,我们将设置PTPER = 230,使占空比介于0 和460 之间。正弦表数据是有符号的, ; 我们用230 乘以表中数据,然后将乘积加上固定的偏移值从而将查找数据换算为正值 .equ PWM_Scaling, 230 ; 正弦波表的指针是16 位的。把0x5555 加给 ; 指针将提供120 度的偏移,而加上0xAAAA 将提供240 ; 度的偏移。这些偏移用来获取PWM 输出的相位2 和相位3 的查找值。 .equ Offset_120, 0x5555 ;.............................................................................. ; 程序存储器中的代码部分 ;.............................................................................. .text ;代码部分的开始 __reset: MOV #__SP_init, W15 ; 初始化堆栈指针 MOV #__SPLIM_init, W0 ; 初始化堆栈指针限制寄存器 MOV W0, SPLIM NOP ; 在初始化SPLIM 之后,加一条NOP CALL _wreg_init ; 调用 _wreg_init 子程序 ; 可以选用RCALL 代替CALL call Setup ; 调用程序以设置I/O 和PWM ;------------------------------------------------------------------------------ ; 初始化变量 ;------------------------------------------------------------------------------ clr Frequency clr Amplitude ;------------------------------------------------------------------------------ ; 主循环代码 ; 在主循环中查询PWM 中断标志 ;------------------------------------------------------------------------------ Loop: btss IFS2,#PWMIF ; 查询PWM 中断标志 bra CheckADC ; 如果置1,则继续 call Modulation ; 调用正弦波调制程序 bclr IFS2, #PWMIF ; 清零PWM 中断标志 CheckADC: btss IFS0,#ADIF bra Loop call ReadADC bra Loop ;------------------------------------------------------------------------------ ; ADC 处理子程序 ;------------------------------------------------------------------------------ ReadADC: push.d W0 push.d W4 mov ADCBUF0,W0 ; 将ADC 结果读入W0 mov ADCBUF1,W1 ; 和W1。 asr W0,#2,W4 ; 右移2 位以得到 mov W4,Frequency ; 调制频率。 sl W1,#5,W4 ; 将AN7 和AN12 的值左移以得到 sl W0,#5,W5 ; 1.15 格式的小数数据。 mpy W4*W5,A ; 将频率与V/Hz 的商相乘得到 sac A,W0 ; 调制幅值。将结果存储在W0 中。 mov #28000,W1 ; 限制调制幅值以避免 cp W1,W0 ; 在PWM 调制中由死区引起的 bra GE,NoLimit ; 失真。 mov W1,W0 NoLimit: mov W0,Amplitude pop.d W4 pop.d W0 return ;------------------------------------------------------------------------------ ; PWM 正弦波调制子程序 ;------------------------------------------------------------------------------ Modulation: push.d W0 ; 保存工作寄存器 push.d W2 push.d W4 push.d W6 push.d W8 push.d W10 ; 下面的三条指令初始化TBLPAG 和指针寄存器 ; 从而可使用读表操作来访问程序存储器中的正弦波数据。 mov #tblpage(SineTable),W0 mov W0,TBLPAG ;写入表的页地址 mov #tbloffset(SineTable),W0 ; 下面的指令块装载正弦波调制程序中使用的各种常数和变量。 mov Phase,W1 ; 装载正弦波表指针 mov #Offset_120,W4 ; 这是120 度偏移的值 mov Amplitude,W6 ; 装载幅值换算系数 mov #PWM_Scaling,W7 ; 装载PWM 换算值 mov Frequency,W8 ; 装载将在每次中断时与表指针相加的Frequency 常数。 ; 这是指针调节代码。将Frequency 值加给正弦表指针以使指针在正弦表中前移。 ; 然后,为此指针加上相应的偏移值以得到相位2 和相位3 的指针。 ; 注意:如果需要不同的相位偏移,可以在这里使用其他常数值。 ; 加上0x4000 将得到90 度偏移,加上0x8000 将 ; 提供180 度偏移。 在此将0x5555 装入W4 以提供120 度偏移。 add W8,W1,W1 ; 将Frequency 值加给正弦指针 add W1,W4,W2 ; 加上120 度偏移值以得到相位2 的指针 add W2,W4,W3 ; 再加上120 度偏移以得到相位3 的指针 ; 该正弦表有64 个值,所以将指针右移 ; 以得到一个6 位的指针值。 lsr W1,#10,W9 ; 将相位1 的指针右移以得到高6 位 sl W9,#1,W9 ; 左移一位转换为字节地址 lsr W2,#10,W10 ; 将相位2 的指针右移以得到高6 位 sl W10,#1,W10 ; 左移一位转换为字节地址 lsr W3,#10,W11 ; 将相位3 的指针右移以得到高6 位 sl W11,#1,W11 ; 左移一位转换为字节地址 ; 现在,将每个相位的指针与基表指针相加以获得查找值的绝对表地址。 ; 然后将查找值换算为正确的幅值和在有效的占空比范围之内。 ; 下面的指令块为相位1 计算占空比。为相位2 和相位3 计算占空比的代码与此相同。 add W0,W9,W9 ; 形成相位1 的表地址 tblrdl [W9],W5 ; 读相位1 的查找值 mpy W5*W6,A ; 乘以幅值换算系数 sac A,W5 ; 存储经过换算的结果 mpy W5*W7,A ; 乘以PWM 换算系数 sac A,W8 ; 存储经过换算的结果 add W7,W8,W8 ; 加上PWM 换算系数以产生50% 的偏移 mov W8,PDC1 ; 写PWM 占空比 ; 下面的代码块为相位2 计算占空比。 add W0,W10,W10 ; 形成相位2 的表地址 tblrdl [W10],W5 ; 读相位2 的查找值 mpy W5*W6,A ; 乘以幅值换算系数 sac A,W5 ; 存储经过换算的结果 mpy W5*W7,A ; 乘以PWM 换算系数 sac A,W8 ; 存储经过换算的结果 add W7,W8,W8 ; 加上PWM 换算系数以产生50% 的偏移 mov W8,PDC2 ; 写PWM 占空比 ; 下面的代码块为相位3 计算占空比。 add W0,W11,W11 ; 形成相位3 的表地址 tblrdl [W11],W5 ; 读相位3 的查找值 mpy W5*W6,A ; 乘以幅值换算系数 sac A,W5 ; 存储经过换算的结果 mpy W5*W7,A ; 乘以PWM 换算系数 sac A,W8 ; 存储经过换算的结果 add W7,W8,W8 ; 加上PWM 换算系数以产生50% 的偏移 mov W8,PDC3 ; 写PWM 占空比 ; 现在,保存经过调节的正弦波表指针从而能 ; 在此代码的下一次迭代中使用它。 mov W1,Phase pop.d W10 ; 恢复工作寄存器 pop.d W8 pop.d W6 pop.d W4 pop.d W2 pop.d W0 return ; 从子程序返回 ;------------------------------------------------------------------------------ ; PWM 和ADC 的设置代码 ;------------------------------------------------------------------------------------- Setup: ; 在使能PWM 之前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配置I/O 并复位电源模块。 ; 该控制板有一个缓冲PWM 控制线的驱动器IC。 ; RD11 端口上的有效低电平使能该缓冲器。 ; 此电源模块有一条与端口RE9 相连的高电平有效复位线路。 clr PORTD clr PORTE mov #0xF7FF,W0 ; 设置RD11 输出驱动PWM 缓冲器 mov W0,TRISD ; 使能。 mov #0xFDFF,W0; mov W0,TRISE ; 设置RE9 输出复位电源模块 ; 现在,通过驱动复位线并保持几个微秒来确保电源模块复位。 bset PORTE,#9 repeat #39 nop bclr PORTE,#9 ; 设置ADC mov #0x0404,W0 ; 扫描输入 mov W0,ADCON2 ; 每次中断进行2 次采样/ 转换 mov #0x0003,W0; mov W0,ADCON3 ; Tad 是2 个Tcy clr ADCHS ; clr ADPCFG ; 将所有A/D 引脚设置为模拟模式 clr ADCSSL ; bset ADCSSL,#7 ; 使能对AN7 的扫描 bset ADCSSL,#12 ; 使能对AN12 的扫描 mov #0x8066,W0 ; 使能A/D、PWM 触发和自动采样 mov W0,ADCON1 ; bclr IFS0,#ADIF ; 清零A/D 中断标志位 ; 现在设置PWM 寄存器 mov #0x0077,W0 ; 互补模式,使能#1、#2 和#3 mov W0,PWMCON1 ; 三对PWM 输出 mov #0x000F,W0 ; 器件运行速度为7.38 MIPS 时,将产生2μs 的死区 mov W0,DTCON1 mov #PWM_Scaling, W0 ; 器件运行速度为7.38 MIPS 时,为16KHz PWM 设置周期 mov W0,PTPER mov #0x0001,W0 ; mov W0,SEVTCMP ; 将ADC 设置为以特殊事件触发启动 mov #0x0F00,W0 ; 将特殊事件后分频比设置为1:16 mov W0,PWMCON2 ; mov #0x8002,W0 ; 使能PWM 时基,中心对齐模式 mov W0,PTCON return ; 从Setup 子程序返回 ;.............................................................................. ; 子程序:将W 寄存器初始化为0x0000 ;.............................................................................. _wreg_init: CLR W0 MOV W0, W14 REPEAT #12 MOV W0, [++W14] CLR W14 RETURN ;-------- 所有代码部分结束--------------------------------------------- .end ; 此文件中程序代码的结尾

网友:

楼上,有没有比较不错的电动车控制的方案借鉴?

网友:

老兄,你要什么电动车跟我说就行啦.

网友:

二楼的大哥,我的程序就是查表,一个周期有500个点,开环下通过带不同的负载(阻性,感性,容性)测量波形,没有发现明显的波形畸变,关键是幅度的控制也查表的话,那表不是非常的大!!! 调节母线电压也可以做的到幅度的调节,但是既然用单片机(PIC)应该可以通过单片机直接调节占空比调节幅度。

网友:

最近有好几个朋友找俺捣鼓这东西啊,没玩过这东西,想研究研究啊…… 呵呵,你的东西都是你的心肝宝贝啊,怕向你要不给啊…… 无刷有霍尔的那种就行啊,想研究研究电动车需要处理哪些东西了……

网友:

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不就行啦?

网友:

问:如果点多了~中间就会.....5,2,1,0,1,2,5......这样的表,这时改变频率就会成.....4,1,0,0,0,1,4,....再改变0就会越多~~怎么解决?

网友:

有没有那么麻烦啊。:P

网友:

hahah

网友:
也需要做,不过还没明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