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电控系统的电路图(征集意见)

楼主:
电控系统方面的电路图,主要包括: ·精确控制柴油机转速和发电机电压    ·多台发电机并网运行时功率自动均衡    ·功率限制可防机组过载    ·柴油发电机组的多项保护(欠压、过压、 过流、短路、欠频、过频和逆功)    ·宽广的调速范围和精确的转速控制,可完全满足钻井工艺等各种生产机械的要求    ·利用PLC技术进行控制监测和远程通讯    ·绞车能耗制动    ·皮带轮防滑保护    ·零位联锁保护    ·电磁涡流刹车控制 请问需要加强那些方面的学习,看哪些书才能慢慢看懂这些电路图! 征集意见,这是网友问的,说实话这么多方面的内容,一个人不可能是全部懂的,所以就征集一下意见了,希望各位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高手太多,怎么都是我看不懂的问题啊.:Q

网友:

是控制电路图还是什么?请斑竹说清楚点 呵呵

网友:

应该要看电机学、电力系统自动化,或者供配电方面的,继电保护,plc编程,机械设计,电磁场等吧

网友:

不了解

网友:

不只是电路图,还包括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对了,关于plc可以到一般的书店买到教程,还是比较好办的,只要把这些书看懂,自己设计一些系统,plc的应用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首先,在有电工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要熟悉工厂电气控制原理基本知识,比如一般的顺序控制的简单电路,这样对PLC编程有很多帮助

网友:
从你上面的描述看你用的电控系统应该是模拟直流电控系统,你最快的学习途径就是亲自参与调试,至于要看的书,我建议你在熟悉系统工况的情况下看“大学电路”、“模拟电路”就可以了,至于PLC方面的书你不用管,毕竟你只是使用者而不是设计着。你可以不管,只要知道I/O点的对应情况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建议找一下高级维修电工的书看看,或者机电一体化的书。

网友:
这方面的书很多 这些知识也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