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反馈问题

楼主:
在此图中,如果从输出接入一反馈电阻输入,哪一个是同相输入,哪一个是反相输入?是1端还是2端?

jpg

jpg

网友:
回复:运放的反馈问题

见意你看看模电,这样的问题以后要少问.基础很重要

网友:
回复:运放的反馈问题

同意楼上观点,就好比你问,三极管为什么会放大一样. 谁会回答你呢?

网友:
回复:运放的反馈问题

复习一下放大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不能这么鸡械地淆习运放

引用 网友A:
运放如果反馈是接入反相端则为负反馈,接入同相端则为正反馈。
如果信号在接入输入端之前已被外部电路反相,则上面的结论正好相反。

网友:
回复:运放的反馈问题

可以回去看看正,负反馈是怎么定义的。4种反馈形式。

网友:
顺着红线走

假定1脚电压升高,沿着红线一直跟踪到输出端,就可以知道,输入端1与输出端的电压是反相的,因此要形成负反馈就可以在输出与1端之间串入电阻。至于多大是否在输入端要加接地电阻,要看实际的设计要求。顺着2端输入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不过这是同相关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