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24n的实际运用

楼主:
想采用lm324n实现10mv-20mv的电压比较,并输出到lcd发光小于10mv和大于20mv的都不输出,菜鸟求教,谢谢

网友:
用两个比脚器

分别盯住看10mV和20mV看,然后取两者输出的异或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你先放大一下,在做一个窗口比较器就好了.

网友:

先经过二级(提高信号的质量)放大,将被测信号放大(便于比较),再由lm324比较,一个比较器用正向比较,一个做反向比较,最后将两个比较器的输出作为电源驱动三极管在驱动LCD。

网友:

找了许久也没找到lm324n的中文原理图,谁能帮忙帖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