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PCB,试下会有多少人骂。

楼主:
两块板均为4层板,大小50mm*160mm 一块模拟板,一块数字板,通过板上右侧双列排针相连。 模拟板上半部分信号数百Hz,下半部分右侧信号最高3M,下半部分右侧为继电器控制部分。 数字板有两个时钟,一个单片机的22.1184M,一个温补晶振10M,板上最高信号频率130M。 外部供电+5V(数字),+15V,-15V(模拟) 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凡是用心之作都是好作品

网友:

想当然地用SO-8的封装来做贴片的4位拨码开关,结果板子做好才发现实际上4位拨码开关要比SO-8大一点点,还好脚间距是一样的,勉强能贴得上。 另外数字板左上角的10芯的JTAG下载口,开孔太小了,插座装不进,不得不钻孔扩大。

网友:

请问楼主,模拟板中间第二层的绿色线是干什么用的,隔离吗?

网友:

中间两层是电源层和地层 电源和地因为有很多组,所以需要分区块隔离开,绿线就是这些分块的边界

网友:

没见原理图,不好但既然是4层板,最好不要分割GND层,即便是数模混合电路;还有IC间不要盘间直连;另外,少用T形连接;其它还不错,从Show出的这板看,应该有3年以上设计经验了..... 说....

网友:

要是工业级的温度范围,so的贴片拨码开关还是别用的好!及其不可靠!首先是焊接温度性能脆弱,然后高低温老化几个来可能有一批接触不良的,呵呵。

网友:

模拟板上GND层只把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两部分分开了,感觉不分开心里很不爽。但是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好不好。 IC盘间直连是不是怕铜皮不牢固容易被焊掉?板子是兴森加工的,质量还可以。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预防还是好的。 少用T形连接是为什么呢?这一点搞不太明白。 总之,多谢指点!!

网友:

to 音乐乐乐: 谢谢提出建议!以后会注意,SO的拨码开关我还是第一次用。只是为了节省面积。4只DIP的拨码开关在这板上实在是装不下。 如果不用SO的拨码开关是否有更好的建议呢?用跳线如何?就怕跳线帽会掉,过不了冲击和振动。 另外我现在用的这批SO拨码开关是有贴层保护膜说是可以清洗的。但是贴着那个东东好像没办法拨动,只好撕下来,可撕下来的话再贴上去就贴不紧了,到底这个东东是怎么用的?

网友:

一旦揭开就不能再清洗了 跳线也不可靠,那个直插的拨码开关可能会好一点; 要最可靠的方案,呵呵,就用0R的电阻吧,用什么配置就焊几个电阻。

网友:

本来是想用0R电阻的 但是想到以后调试方便就换成拨码开关了,总不能每次调试的时候都要动烙铁吧。

网友:

1)IC的pin的SOLDERMASK通常比IC的pin的pad要宽,这样批量焊接容易造成盘间连焊 2)批量流水线生产,检查焊接和调试是分开的,你不能让检查员拿着你的原理图来检查IC盘间连接的连接是加工问题呢,还有那个笨笨的设计就是这样..? T型连接可以用,只是在PCB上看起来不爽....哈哈.....

网友:

谢谢! 还好我的板子不用流水线。都是MM手工贴的。 但是好的习惯一定要养成呵呵。

网友:
没看到图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布线还有这么多学问,谢谢了.

网友:
我看到的全是红叉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看到的也是啊,原因是因为直接复制网站图片,原来的链接失效,这里的图片就打不开了,希望以后用长传图片的方式。

网友:
红XX红XX红XX红XX红XX红XX红XX

网友:
XXXX
还是很想看看楼主的LAYOU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