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传输的问题

楼主:
我们承接的一个项目,10台仪表,和上位机距离30m左右,采用两线制RS485 传输。 当传输速率是57600 bps 的时候,网络上最远的两台仪表很容易出现通讯错误(通信时间>20分钟),有时通信中断。 仪表上的485驱动芯片用的是MAX485。坛子里做485通信的人很多,不知道大家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么? 如果要保证57600的速度,是否可以通过更改驱动芯片来达到增强传输能力的目的呢? 换什么芯片比较好呢(引脚封装和定义最好和MAX485一样)? 各位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附:加终端负载电阻的方法已经试过了,没什么影响。

网友:

用10K电阻A上拉,B下拉试试

网友:

不知道485芯片共地的没有? 否则'共模电压'很厉害的. 我猜多半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软件在实验室的环境下,10m距离10台表 连续通信12小时左右,基本上是无通信错误的

网友:

还是在抗干扰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