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中MC34014,MC34119能共VCC么?

楼主:
:( 本人在调DTMF电路,请问MC34119和34014能公用一个电源么? 我这里表现的故障现象是SPK一接上有嗡嗡的声音,但接压电陶瓷蜂鸣器就没有嗡嗡声, 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还没有解决,在这里向大家请教。 另外问下:嗡嗡声就是传说中的侧音么?

网友:

关注,没有用过!

网友:

模拟电路中会有这种芯片间不能共VCC情况么?

网友:

两电源之间串个东西。还有芯片附近加几个好点的东西,就行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电源上的信号串入引起的.

网友:

电源之间串个电感就可以搞定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哈哈,串个电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我马上去试试,串个100uH电感,会不会太大?

网友:

在两个电源的输入的地方加两个二极管就OK了,你可以充分的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

网友:

刚才试了串电感,试了10多种组合,没什么效果, 现在去试试加二极管,不过有二极管 电压要降了。

网友:

看看消侧音电路.要不你就帖个图出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