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310的对管C5888 A2099能用什么三极管代换?

楼主:
EPSON R310打印机的保险管F1和对管C5888 A2099损坏,能用EPSON C41打印机的保险管和对管C5611 A2023代替吗???有用过的打个招呼,谢谢了

网友:

看看pdf就知道了。。。。

网友:
严格地说,不看原设计谁也不敢断言能否代换

后者的集电极电流小了一半(10A->5A),耗散功率也小点(2W->1.3W),ce间的饱和压降大了,开关速度慢了,cb、ce漏电流各大了10倍(10uA->100uA),放大倍数小了…………总而言之,看整体性能前者要好不少。不过谁知道这些指标是否真用得到呢? 后者若手头有的话换上试试也无妨,顶多不就是再烧一次吗?;P

网友:

看大小我都估计不行,有C5888和A2099的参数吗?给我一个,这种管子网上都查不到,有什么常用三极管可以代替的吗?该管子是R310打印头驱动管,两个构成OCL对称电路,C5888坏了,A2099是好的,能够只换一个吗?用个样子差不多的三极管代替,开不了机,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查看一下厂家datasheet 资料对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