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源晶振的资料

楼主:
哪位清楚有源晶振和压控晶振方面的知识,敬请赐教 有源晶振周围的电路连接,输出有多大电压; 压控晶振的电路连接,输出电压. 有资料可以共享吗

网友:

晶振术语简释一文中有如下叙述: 一般最关注的参数有2个,即调整频差,负载电容。 Frequency Tolerance(调整频差):在规定条件下,在基准温度(25±2℃)与标称频率允许的偏差。一般用PPm(百万分之)表示。 Load Capacitance(负载电容):与晶体一起决定负载谐振频率fL的有效外界电容,通常用CL表示。 晶振技术参数详解 经常有客户跟我问到晶振相关参数指标的含义, 现将我所了解的信息与大家分享: 大家一般会把石英晶体谐振器与石英晶体振荡器统称为晶振。 谐振器分为插件和贴片如49U,49S等,一般需要外接元件组成振荡电路; 振荡器也可分为插件(DIP)和贴片(SMD),插件如长方形的DIP14封装,正方形的DIP8封装等,贴片有7*5,5*3.2等封装。我公司目前产品都属于晶体振荡器。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将石英晶体振荡器分为4类:普通晶体振荡(SPXO),电压控制式晶体振荡器(VCXO),温度补偿式晶体振荡(TCXO),恒温控制式晶体振荡(OCXO)。 普通晶体振荡器(SPXO)可产生10^(-5)~10^(-4)量级的频率精度,标准频率1—100MHZ,频率稳定度是±100ppm。SPXO没有采用任何温度频率补偿措施,价格低廉,通常用作微处理器的时钟器件。封装尺寸范围从21×14×6mm及5×3.2×1.5mm。 电压控制式晶体振荡器(VCXO)的精度是10^(-6)~10^(-5)量级,频率范围1~30MHz。低容差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是±50ppm。通常用于锁相环路。封装尺寸14×10×3mm。 温度补偿式晶体振荡器(TCXO)采用温度敏感器件进行温度频率补偿,频率精度达到10^(-7)~10^(-6)量级,频率范围1—60MHz,频率稳定度为±0.1~±2.5ppm,封装尺寸如DIP14,DIP8等,通常用于手持电话、蜂窝电话、双向无线通信设备等。 恒温控制式晶体振荡器(OCXO)将晶体和振荡电路置于恒温槽中,以消除环境温度变化对频率的影响。OCXO频率精度是10^(-10)至10^(-8)量级,对某些特殊应用甚至达到更高。频率稳定度在四种类型振荡器中最高。 晶振的主要参数有标称频率,老化率、频率准确度、频率稳定度,相位噪声等。 标称频率是指晶振的标称输出频率; 老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频率值随着变化的大小,有年老化和日老化两种指标, 也有一些厂家提到10年或20年老化率的指标; 频率准确度:通常是指常温(25度)下,所测晶振频率相对标称频率的差值。 频率稳定度: 一般是指频率温度稳定度,是指在晶振的工作温度范围内频率随着温度变化的大小,一般用PPM或PPB来标示,1PPB=0.001PPM=1*10-9; 相位噪声: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率(C/N),是表征频率颤抖的技术指标。一般来说雷达等设备会对相位噪声有特殊要求; 大普通信公司生产的恒温晶振, 频率温度稳定度己达1*10-10(-30到70度),相位噪声在1K位置可达-155DBC以上。

网友:

这些网上都有 有关我问的问题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们是生产恒温晶振和温补晶振的,也就是你说的有源晶振。我们的输出电压有2.8V/3.0V/3.3V/5V/12V 关于电路连接你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儿用到什么上面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刘艳英 0311-83807268 QQ:272997682 MSN:liuyanying2@hotmial.com

网友:

一般的有源晶振误差有多少
我看到有人想通过分频得到小一点的频率
用一般的VHDL语言分频设计可以吗

网友:

不同的晶振误差应该不一样的吧
VHDL实验中有一个分频的实验的,《EDA实用教程》上有关于这个程序的

网友:
有源晶振

[qq]619018032[/qq]

       有源晶振(晶体振荡器)均为四脚:1脚为使能端,2脚为接地端,3脚为输出端,4脚为电源端。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只需要提供供电电压,就可输出比较好的波形。 有源晶振只是将无源晶体和振荡电路做到一起。

      北京晶宇兴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石英晶振专业生产商!产品系列全、频点多,质量保证。若有需求,公司可提供样品试样,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人:畅先生,13689542270   0755-82953689  QQ:619018032

      供应产品网址:http://jfvnyc.b2b.hc360.com/ (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