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 说明一下霍尔元件的工作

楼主:
我用的器件是:44E,电阻330欧 电压5U,用的磁片是扬声器 以下是我的电路

jpg

jpg

网友:

没有数据手册吗? 要是没有的话,拿个磁铁在边上晃悠晃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那个 44E是什么 东东 还有 你搞个完整的图

网友:

我的那个图就是那么做的

网友:

我在2脚和VCC之间接的示波器,但是就不好使!

jpg

jpg

网友:

44E是我们老师买的传感器。。

网友:

朋友你这个测量的是 二极管上的电压呀 还有 44E是什么 传感器

网友:

是不是霍尔元件与我选的 磁铁的磁极有关呀

网友:

你去找个现成的霍尔元件 跟你做的 比较下看看

网友:

霍耳元件的种类很多,有线性的和开关的。我不知道你采用的是哪一种,如果是线性,你用示波器能描绘出来的波形是一条斜线。如果是开关的示波器的波形是一个方波。这时与磁铁的极性有关。

网友:

你这种测法是测不到波行,因为你接在了电源上面你怎么去测波形呢?你要把示波器探头放到输出端。

网友:

那我用电压表测电压呢

网友:

如果是开关型的,用万用表测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测它的高低电平

网友:

谢谢大家了,尤其是 oceanxia ,呵呵

网友:


网友:

朋友,44E的3脚是输出,示波器应接在2,3脚之间测量.再不明白给我EMAIL:XYZW555@126.COM

网友:
44E?

是不是Allegro公司的A3144? (俺看到乱省略就晕,比如1N4148只写4148,哪找那种破二极管的资料去?) 集电极开路输出,所以输出要上拉电阻。 PDF文件在这:http://www.allegromicro.com/en/Products/Part_Numbers/3141/3141.pdf

gif

gif

网友:

谢谢了哦

网友:

都是问题呀! 1。电路设计不对。你想达到什么效果?看看DATASHEET,不复杂的,但要好好看。 2。你的示波器接在电源两端了,测的是电源电压波形呀。 3.磁铁要在上方,做远离、接近的动作。如果不确定磁极,可把磁铁反过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