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 找找这样做为什么不出现正弦波,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lm358,电源12u,

jpg

jpg

网友:

C1上面那个点接在C2右边.

网友:

楼上的胡说

网友:

没有一点波形?滑动变阻器调大一点看看。失真了再调小一点。

网友:
管子截止了

芯片的3脚,即输入Vin+端的直流工作点是零伏,能动作吗?怀疑中。 至少也上拉一个电阻,把Vin+提到中点吧?

网友:

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