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硬件设备

楼主:
~我在弄一个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程序我有了,但是硬件不知道应该怎么弄~ 哪位高手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呵呵,你怎么反过来搞啊,这可不怎么好弄哦~~~ 一般都是先确定好硬件,再做软件的开发。

网友:

不过,如果你把程序贴出来,可能会有高手帮你设计一下硬件~~~

网友:

~恩 好 谢谢了 我去看下~

网友:

1、交流电机 功率小的 可以使用两个可控硅进行控制 功率大的 使用继电器进行控制 2、直流电机 使用大林顿管进行控制 3、步进电机 使用程序进行控制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