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该咋样来控制呀!请大家帮忙

楼主:
我 选购了一片12N60A4的 片子,但我用IR2103来控制时,能启动,但要他停下来却很慢,这是为什么。请帮忙!!谢谢!!

网友:

推动IGBT与其它的三极管类似,关键是你所选用的是否是一个高速度的IGBT,是否是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太长,

网友:

这是我的电路图

jpg

jpg

网友:

请看附件了

网友:

我就是弄不好了

网友:

楼上的,附件你看了没呀

网友:

附件在哪?

网友:

在哪,

网友:


网友:

ir2103的输出波形是这样吗?
输入同高,输出高路为高低路为低
输入同低,输出高路为低低路为高
输入一高一低,输出高低路都为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