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7 600e双向可控硅可以用BT138 600e代替吗

楼主:
BT137 600e双向可控硅可以用BT138 600e代替吗

网友:

能够的,138应该还要高一点。

网友:

138电流更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网友:
看到了,顶一下。

网友:
主要看供货换的器件规格是否满足电路工作参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