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设计方案更好呢?

楼主:
想设计一个四位共阳的LED串行动态显示电路,不知是用74HC164好呢,还是用74HC595好呢?原来设计的是用74HC164实现的两位串行静态显示电路。看了两个器件的PDF。还是不太有把握,大家能否给点建议呢?谢谢!

网友:

都差不多啊.你看哪个硬件和软件实现起来方便些咯.164没有输出控制引脚,有的时候会出现干扰.595没有用过.SPI口的吧.

网友:

164是串入并出的,595是8位移位寄存器。 如果对亮度没要求的话这两个都可以。如果对亮度有要求,就找个带驱动的片子吧。 也有一些直接带驱动的片子。

网友:

差不多,各有各的长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各有各的长处~~~
谢谢楼上的诸位,使用中具体有什么区别能给我说说吗?

网友:

为了4个发光使用一片接口芯片是不是太浪费了。不知楼主是做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