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360 6通道模拟输入的16位串行可编程A/D转换器

楼主:
AD73360 6通道模拟输入的16位串行可编程A/D转换器 AD73360是AD公司推出的6通道模拟输入的16位串行可编程A/D转换器。由于采用Σ-Δ A/D转换原理,具有良好的内置抗混叠性能,所以对模拟前端滤波器的要求不高,用一阶RC低通滤波器就能满足要求。由于其采样率和输入信号增益都是可编程的,采样率可分别设置为64K、32K、16K和8K(输入时钟为16.384MHz时),增益可在0dB到38dB之间选择,因而它既适合于大信号的应用,也适合于小信号的应用。AD73360能保证6路模拟信号同时采样,且在变换过程中延迟很小。AD73360还能多片级联使用,从而扩充模拟输入的通道数。

pdf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自编自演啊

网友:

先下再顶,也总是入不敷出啊。

网友:
这个芯片在电力系统的应用很多,就是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