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与fpga,新人急问

楼主:
小弟我是在校的本科生,目前在做一个FPGA的项目,做一个视频解码芯片的外围部分,ddr的控制器和lcd的控制器。 目前在lcd部分想买一款开发板,看了一下市场上有很多物美价廉的2410开发板。但是小弟有两个问题: 1)arm开发板能否与实验室该项目的总fpga开发板相连?(arm板调通后即作为系统的lcd使用)接口是否相通? 2)arm开发板上自带了lcd控制器,而我们必须要自己写一个作为实验成果。请问arm是否与fpga类似可用硬件语言开发一个控制器并“烧”到芯片上?对于arm板的原理还没有太搞通,不知道只使用过fpga的我用起来会不会很麻烦?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ARM 不像CPLD那样能够进行进行芯片设计,arm上面的资源是固定了的。只能通过程序来控制了。

网友:

ARM和CPLD是两码事情,不要搞混了. 一个用C语言,一个用VHDL语言.

网友:

简单的说ARM就是个32位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