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段简单的电机正反转程序需要硬件

楼主:
这也只是我写的一段简单的程序,但是硬件方面我就完全不懂了 哪位高手帮下忙啊.............. 用的是汇编语言的说 ORG 8000H AJMP DAMOT ORG 8100H DAMOT: MOV DPTR,#9000H MOV A,#80H MOVX @DPTR,A ACALL DELAY MOV A,#0FFH MOVX @DPTR,A ACALL DELAY MOV A,#00H MOVX @DPTR,A ACALL DELAY AJMP DAMOT DELAY:MOV R1,#0AFH LOOP1:MOV R2,#0AFH LOOP2:NOP NOP DJNZ R2,LOOP2 DJNZ R1,LOOP1 RET

网友:

电机你要采用什么样的电机啊?你要驱动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

汇编,不看.自己看看电机的控制吧.

网友:

~电机的话现在还没决定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比较好 不过如果有建议的话我可以听下 因为现在遇到瓶颈 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 尽量求硬件设备简单点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编,不看.自己看看电机的控制吧.
........我们只学过汇编的......... 那就是说要看下电机控制然后接电路哦? 可是怎么和单片机联系起来呢~

网友:

看程序像是步进电机啊

网友:

~可以帮我设计下硬件吗~

网友:

如果付费的话,不要说软件了,就程序都一并给你做了,这个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

单单从程序上是很难看出电机是怎么连的,因为电机的种类很多~~~~

网友:

你的汇编程序有点问题 这么点程序需要在那么大的空间 做么 硬件方面更简单 都不知道你用来做什么的 你用地址做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电机如何做 谁也不知道 除非你搬用单片机实验箱的做法

网友:

大凡是程序应该跟着硬件走,也就是说先有硬件后有程序。 可是你为什么有了程序而没有硬件呢,难道是COPY别人的程序? 个人认为还是先把硬件搞懂了在写程序,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哦

网友:

同意10楼和11楼的说法。 程序是为硬件服务的,硬件是为功能服务的。 请问楼主如果还没确定用什么电机,可不可以说下这个电机要带动什么动运转?或者说实现什么效果? 想用什么价位的硬件驱动? 对于你现在的程序而言,是对应什么样的CPU? 只有知道这些才能帮你提供有效的硬件电路。。。

网友:

呵呵,这个应该是从书上找来的程序的,它是针对以前老的仿真机编的, 注意到了没有???它的起始地址是80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