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惑:怎样学好单片机

楼主:
我们学过一些单片机的程序设计,但是我们的硬件操作基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在看到自己上次发的帖连先做硬件再做软件也弄错就不禁疑惑 要怎样才能学好单片机啊

网友:

先看书,再动手,然后发问.入门的东西,书上都有的.

网友:

首先要学最基础的,模电数电你应该要懂,再说学其它的,不要精你至少要懂得看懂原理图。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先做硬件还是先做软件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是先做硬件后做软件,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软件改起来容易,而硬件要改起来很费事(比如可能要重新设计板子等),成本很高。 所以一般的规则是先设计好硬件,然后再根据硬件的情况设计出软件~~~

网友:

个人看法 先学软件 再学硬件

网友:
如何学习单片机?

如何学习单片机?
对于刚刚学习单片机的人最想问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单片机,本中心配备学习板留下点意见

  • 兴趣。兴趣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它放在第一位呢,兴趣是最好的导师。本身单片机是一门非常抽象的学科,如果没有足够的兴趣,那你肯定不会笑到最后的。
  • 恒心。这个我们这就不用多说了,谁都知道不管学习什么东西,没恒心是肯定不行的。但这点说着容易,做很难啊,即使你有再好的学习板,你没恒心去学习,那也是前功尽弃。
  • 基础的电子知识。推荐你最好把最基础的东西学好 如: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基础学科。因为我们的学习最终要用到实际应用中去,如果这些基础学的很扎实的话,在学单片机时会感到轻松,到自己去开发程序的时候会和硬件紧密的结合起来,做出来的程序效率是很高的,这样学出来的单片机是硬件加软件,印象最深刻。而不是单单把知识面停留在编写程序代码上,不知道硬件到底是怎么个原理。
  • 学习板。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触,在试验室做完试验后,过一段时间啥都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呢?问题是实验次数少。前面说了电子很抽象,单片机就更摸不到头了,所以一定要把抽象的东西摆在眼前,亲自去学写程序,调程序,做实验。当你完全靠自己写出第一个程序后,不管多简单,你会美的睡不着觉的(O(∩_∩)O~夸张点,但也差不多),如果没有学习板,就如学游泳,没有游泳池,不去亲自下水,再多的理论知识,那你也学不会。(绝对经验之谈)

了解更多请连接:单片机学习经验宝库http://space.taobao.com/bc967d3671ae43b9f49d4e396d7fc13f/portal/personal_portal.htm
顺便看看我的小店

网友:

先找个试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