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试芯片

楼主:
本人工作中经常使用旧的芯片,比如MT8972、MT8952等,有问题的芯片很多,经常造成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哪位高人给个测试的方法,要求能在焊接到板子上之前就能测出来,比如专用的测试板。

网友:

我决不会用旧芯片试验。浪费时间,出了问题不知是设计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

网友:

你用你的目标板去掉这个IC做个测试板就行了哟,

网友:

使用旧芯片做新产品,不敢恭维

网友:

:(我的板子上有很多芯片,怎么处理啊?最好是只装一个片子就能测出的方法。

网友:

:'( :'(

网友:

呵呵,调试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使用旧的芯片啊啊

网友:

用不同的测试做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全部芯片位置都装IC插座

网友:

调试电路最好不用旧芯片

网友:
IC

IC的电源脚和地脚之间有个压降,0.5V左右(不同的IC可能不同),首先利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这个压降.                                                                                                    再利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红笔接地,黑笔检测IC每一个脚内部的对地保护二极管压绛,通常为0.6V左右,对于误差大于0.1V的脚基本可以判断已坏,   如果没问题,再将黑笔接电源脚,红笔检测IC每一个脚内部的对电源的保护二极管压绛,通常也为0.6V左右,对于误差大于0.1V的脚基本也可以判断该口已坏。  以上对于大多芯片有效。对于MOSFET可能会偏小或无效。

网友:
用好芯片比较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就好了这样都可以

网友:
你就好了这样也可以顶一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真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