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我外扩了一个片外的数据存储器,定义了一个xdata的数组a[]用来收发数据缓冲,当然这个数组的地址不确定,但是在片外的数据存储器的某些绝对地址中(如3000H-4000H)存储需要输出的数据,那么在编译的时候数组a[]的地址会不会与地址(3000H-4000H)冲突呢???

网友:

a[]的地址就是外部地址。不知你是什么意思?不理解。

网友:

不会的,这个编译器会自动编译,如果你怕起冲突你用_at_来绝对定位,这样就不会产生冲突了。

网友:

不会的

网友:

#define CWADL (*(uchar xdata*)0xb000) 定义外部绝对地址. 把要确定定义的地址定义出来,其他的由keil来分配好了.

网友:

_a_怎么用啊?我没用过:'( .如果把数组a的地址定义在2000H的起始单元,怎么定义啊?麻烦oceanxia了.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_at_知道怎么用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其实,冲突会出现的,特别是在片内RAM空间内,我遇到过.所以我怕在片外也会冲突,所以直接想把他们的绝对地址分开来

网友:

用_at_调试程序怎么也通过不了,弄了大半天才发现_at_只能在v4.0版本里用,而我现在用的是v3.30版本的,哪里能下载4.0版本的啊?网上怎么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