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复位问题

楼主(2007-08-16):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复位问题
TMS320F2810为CPU的系统中,有时候上电复位程序会跑飞,不是每次都会,关电后等待一段时间比较容易出现。 在bootloader里面不断的重复,就是不进main(),我关掉了看门狗,bootloader也不搬运代码,每当出现上电复位跑飞的情况时,示波器可以看到reset脚上有个25us的低电平脉冲(刚好和看门狗的复位脉冲时间一样),每隔几百ms出现一次,怀疑是看门狗搞鬼,但程序就一直没有enable看门狗呀 大家有否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想法帮忙诊断诊断啊
上电
程序
enable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就只有一套系统吗?说不定是2810芯片 的问题呢

网友A:
直接量一哈狗有没被关掉不就知道了?
看电路图,找找狗的开关在哪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