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2000系列的朋友看下

楼主:
小弟正打算改良一产品,因为这产品里两个CPU都过时了,一个51兼容的MCU,一个是TI的VC33DSP,我打算用TI的28系列代替这俩芯片。 我手头上有本2004年底的TI的DSP选型指南,看了2000的DSP,问4个问题: 1。 2000系列内部RAM好象都不够大,如果要扩展的话,必须选择有外部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型号,是不是只有2812才行?2812在28系列中好象2407在24系列中的地位,对吗? 2。 我这本选型指南上,28系列既列出了F28,又列出了C28,但是C28和F28的配置却一模一样,包括FLASH和ROM,而且C28比F28要便宜。不知道各位用的是F28还是C28?价格多少? 3。 28既有FLASH,又有ROM,好象ROM还不小。引导程序通常很小,4K的ROM还包括什么?据说还包括正弦表,那么包括的正弦表是多少点精度的? 4。28有16路ADC,我想知道这16路可以同采同保吗? 谢谢

网友:

好象没有什么C28,就请用过2812的朋友给出自己所用的价格。 还有,网站给出的ROM是2KB,而不是资料上写的4KWORD。 其他问题还请高手作答。

网友:

1。 2000系列内部RAM好象都不够大,如果要扩展的话,必须选择有外部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型号,是不是只有2812才行?2812在28系列中好象2407在24系列中的地位,对吗? 具体的emif是否引出查资料可以确定,如果产品的话要考虑价格,2812功能最全,国内用的最多,别的型号可能网站给的价格低,但是可能在国内根本没有活(比如28015,似乎网站是3美元)但国内很难,并且ccs换药最新版本的。 2。 我这本选型指南上,28系列既列出了F28,又列出了C28,但是C28和F28的配置却一模一样,包括FLASH和ROM,而且C28比F28要便宜。不知道各位用的是F28还是C28?价格多少? c和f的区别一个片内flash,一个rom,不可重复编程,价格当然会差距,一般而言考虑f的 后面没有用过,不乱说了

网友:

不过在我手头上那本DSP选型指南(2004年第四季度)上,列出的C28也都是有FLASH的,所以我才问。不过从我昨天在TI网站上看的结果来看,C28只是个核,并不是一类产品。如果有其他在TI网站上看到疑义的话,都可以告知小弟。 不知道楼上的朋友买的2812多少钱一片?

网友:

2407都100多一块,28你可以想了

网友:

1。 2000系列内部RAM好象都不够大,如果要扩展的话,必须选择有外部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型号,是不是只有2812才行?2812在28系列中好象2407在24系列中的地位,对吗? ……bingo!…… 2。 我这本选型指南上,28系列既列出了F28,又列出了C28,但是C28和F28的配置却一模一样,包括FLASH和ROM,而且C28比F28要便宜。不知道各位用的是F28还是C28?价格多少? c28不用考虑,没有flash,目前99%都用f28 3。 28既有FLASH,又有ROM,好象ROM还不小。引导程序通常很小,4K的ROM还包括什么?据说还包括正弦表,那么包括的正弦表是多少点精度的? rom是28的一些函数,bios自己用的表格,你用的话精度很低,大约一个正弦表是577个字。另外rom里还有些引导程序。 4。28有16路ADC,我想知道这16路可以同采同保吗? 只有一个converter,但是有两个sample&hold,也就是可以同时两路采保